请教倒飞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模拟器上已经可以完美倒飞悬停,一上真机就炸。是太紧张了还是。。。。  真机每次都调整好后,请高手倒飞没问题才上手,唉。。。

网友A:
你模拟器上完美倒飞是咋个完美法?倒着随意四处悬停?随便哪面都安逸?如果还没做到这点,请勿引用完美二字,踏实练就好了。同时还得练倒飞失控的情况下如何迅速救机,这样真机倒飞的时候再高点儿,你心里就踏实多了不是

网友B:
模拟器和真机区别挺大的··一个肯定是紧张···而且真机的姿态感觉比模拟器要难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器上完美倒飞是咋个完美法?倒着随意四处悬停?随便哪面都安逸?如果还没做到这点,请勿引用完美二字 ...

确实不该用完美倒飞,目前只有两个面可以随意悬停,估计还是紧张占了大部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和真机区别挺大的··一个肯定是紧张···而且真机的姿态感觉比模拟器要难看呀···

紧张,心都在抖,已经炸过太多次了,都不想练倒飞了。。。。

网友:
你肯定是还没形成倒飞的条件反射,如果在模拟器上还需要思考一下怎么打舵的话,那飞真机是要炸的
继续练吧,练到模拟器倒飞打舵修正完全不需要思考时再飞真机,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张,心都在抖,已经炸过太多次了,都不想练倒飞了。。。。

我现在对头都紧张··手指头都哆嗦。呵呵··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