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比较抗震的3轴陀螺仪,用3GX我都有压力了

楼主(2013-08-20):
为了减震换了好多零件,震动小了好多,可推油门到块起飞时还是左右乱摆,不离地就炸,郁闷呀,有没有不怕震的3轴呀

网友:
3GX就这样,起飞时必须时时做微修正。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vbar还可以,听说那个龙卷风不错,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不离地就炸,郁闷呀" ————

电动的 飞机?? 还是 甲醇的?? 或者说 汽油的 ??

用 G31 吧,便宜 才 350元,我是装在 汽油直升机 上OK

网友:
有 而且多的很 CGY750 MB VBAR 都没问题 看你预算了

网友:
龙卷风听说不错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起飞的时候震动是指???

网友A:
我起飞大的时候也是,震得特别厉害。我看那个斜盘动个不停,我就不知道瞎修正什么,明明还在地上。。。。结果担心起飞秒炸没敢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起飞大的时候也是,震得特别厉害。我看那个斜盘动个不停,我就不知道瞎修正什么,明明还在地上。。。。结 ...

“震得特别厉害。我看那个斜盘动个不停”

请问 是什么规格的 直升机??什么规格的 发动机??
什么 型号的 3轴陀螺仪?? 斜盘动个不停 确实严重

网友:
我用k8,震动3500,飞起来也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震得特别厉害。我看那个斜盘动个不停”

请问 是什么规格的 直升机??什么规格的 ...

飞越450,3gx,在地上晃个不停,我仔细看了那个斜盘动的特别厉害,真是晕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越450,3gx,在地上晃个不停,我仔细看了那个斜盘动的特别厉害,真是晕死了

电动的 450 搞 3GX 都 乱动 啊 !!

看来 3GX  确实 非常的 不耐震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的 450 搞 3GX 都 乱动 啊 !!

看来 3GX  确实 非常的 不耐震动 !

听说就小飞机上这个特别严重,好像大飞机上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