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中频炉

楼主(2013-08-20):
看到过好多朋友希望有台自己的中频炉,现在把我试制的中频炉推荐给大家,以便喜欢的朋友制作参考。试验结果,输出功率可达2000w,工作频率20KHz---30KHz,二寸铁管120毫米长,30秒即可烧红。

楼主:
制作过程图

楼主:
实验的结果,目前熔铝等一些低熔点金属没有问题,由于没有合适的坩埚没有试过熔铜,从加热的情况看熔青铜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牛~有详细资料?

网友:
很牛,需要通水冷却么

网友:
中频的?
电路图,和中频变压器详细资料贴出来吗?

网友:
熔炼方面确实少了个玩意,DIY中每个方坯大半都被切为铁屑,怪可惜的。楼主他日改进出可熔铁的中频炉时,麻烦再上帖来图纸。

网友:
20-30KHZ 在感应炉里应该是高频了。从提高效率来讲,一般业余玩玩应该5-10KHZ比较合适。

网友:
详细资料能共享就太好了!

楼主:
继续上图,做好的整机。

网友:
汗,,,,,,,,,,楼主成本多少呀,

楼主:
买回的电路板基本不用改动,关键是高频变压器的自作,在对负载选定后再根据负载绕制高频变压器,这点很重要。
由于电路板不是为中频炉设计,所以带载范围不是很理想,其实这点在电磁炉的使用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几何尺寸大的物体和几何尺寸小的物体,在加热时对炉子的输出功率影响很大。

楼主:
就我实验的结果看,电流调节范围4.5---14A可连续可调。频率是随功率变化的,变化范围大约在21KHz---28KHz.对功率管的散热一定要好,否则会经常性的热保护,故尽可能要用大直径的风扇强迫冷却,变压器的次级和炉体线圈是直接相连的,可使用铜管制作,便于共同水冷。

楼主:
电路板包括邮费430元,磁环60元,漆包线40元,铜管50元,谐振电容60元,隔膜泵20元。其余都是废物再利用,冷却风扇是淘汰计算机上拆下来的两个,电流表旧设备拆的,推拉开关电位器,发光二极管、黄腊管都是找来的。面板、机壳都是找来的废物改制的。总体来说造价对于业余爱好者还是可以接受的,日常的淬火,非金属的熔炼也是能利用上的,业余爱好不是商业经营,兴趣是第一位的。在此,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期待电路图和其他详细资料,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不错,顶下先,工业标准400HZ为中频。20khz-30khz常用在胶袋封口机等上,属高频的了。

楼主:
高、中、低频率的划分及其用途:
低频感应加热方式
   频率最低,频率范围:工频(50HZ)相对加热深度最深,加热厚度最大,约10-20mm;。主要用于对大工件的整体加热、退火和回火
.中频感应加热方式
频率范围:一般1KHZ至20KHZ左右,典型值是8KHZ左右。加热深度、厚度约3-10mm。多用于较大工件,大直径轴类,大直径厚壁管材,大模数齿轮等工件的加热、退火、回火、调质和表面淬火及较大直径的棒材红冲、煅压等
超音频感应加热方式
频率范围:一般20KHZ至40KHZ左右(因为音频频率为20HZ至20KHZ,所以称它为超音频)。加热深度、厚度,约2-3mm。多用于中等直径的工件深层加热、退火、回火、调质,较大直径的薄壁管材加热、焊接、热装配,中等齿轮淬火等
高频感应加热方式
频率范围:一般40KHZ至200KHZ左右,常用40KHZ至80KHZ。加热深度、厚度,约1-2mm。多用于小型工件的深层加热、红冲、煅压、退火、回火、调质,表面淬火,中等直径的管材加热和焊接、热装配,小齿轮淬火等。

网友:
非常有范了,就是对人的影响不明,一直没弄这东西

楼主:
就电磁波对人的危害,摘自网上的一段,供大家参考:高频是否对人体有伤害:
          根据 IEEE(国际电子电机工程协会)所定对的范围:

          1、磁场从0.1MHz左右到300MHz左右的频率范围内,所产生的磁场,其磁场强度超过3毫高斯,才对人体有害,90MHz至300MHz的磁场伤害最大,而越向下,越接近0.1MHz的磁场,伤害越小,到0.1MHz以下磁场的伤害问题,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当然在有害范围其强度在3毫高斯以下,一般而言被视为安全范围。

          2、电磁波则90MHz到300MHz的电磁波伤害最大,300MHz以上愈靠近12000MHz,其伤害程度越小,故由此得知,上个世纪80年代“大哥大”之频率900MHz及1800MHz,就属于在有害范围内。至于工业加热电磁机芯,频率为17~24KHz,属于超音频信号(20~25kHz范围),除可以听到些微噪音外,其它对人体无损。

          3、工业化的电磁加热的频率和原理基本上和家用电磁炉相同,现在,家用电磁炉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安全性更是毋庸质疑,其实电磁炉磁力线的有效距离很短的,只有3cm以内对铁质有作用,试验证明,把电磁炉锅底稍微提高哪怕1cm,锅底的电磁感应就迅速衰减,而工业用的电磁加热,线圈离操作工人都在1500mm以上,危险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4、现代生活是绝对离不开电磁波的,且我们生活的空间也充满着各式各样波长的电磁波就像阳光,地球若没阳光,万物将失去生命,故阳光对人是有益的电磁波。此外有很多红外线医疗器材,也是对人体有益的电磁波。高频电磁加热的这种电磁辐射虽不是有益的,但也是是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的,据测试大约为手机接通时的六十分之一。可以放心使用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频率单位换算:1MHz=1000KHZ=1000,000Hz

网友:
打电话,来个几十分钟耳朵都发烧。别的影响不知道,这个影响显而易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电磁波对人的危害,摘自网上的一段,供大家参考:高频是否对人体有伤害:                               ...

楼主,能否替想一个可以熔铁的这类方案?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配淘宝上买到的1KG规格石墨熔炼坩埚熔铁即可。

楼主:
楼主,能否替想一个可以熔铁的这类方案?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配淘宝上买到的1KG规格石墨熔炼坩埚熔铁即可。

纯铁的熔点大约1534度,铸铁的熔点(由于杂质含量不同)熔点大约在1200---1300这个样子,只要功率足够大,中频炉是没问题的,实际上一些翻砂厂和小铁厂都是在使用中频炉熔炼。

网友(2014-07-21):
楼主 教教怎么制作的

网友:
保好温,化铁都没问题

网友:
公布方案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