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比例坦克的电调和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3-08-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瓶车的电机加电瓶车的电调

网友:
同问,1/16的坦克,用380电机要配什么电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车的控制器如何实现坦克的混控功能呢?

买个有混控功能或有三角翼机功能的控便行了,或买个V尾混控模块也行
电瓶车的电调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支持混控的话,遥控有用吗?我是要电调

那个电调不支援混控呢?模型用的一定没问题,电瓶车的不能接摇控吧,当然不行了

网友:
简单的说,能接摇控的电调也支援混控,电调与混控是二个事,没相关,怎会没有呢?1/4坦克也有人在玩

网友:
带双向(前後功能)的电调便行,没刹车功能的更好,能支援接摇控的,耐压耐电流能配合电机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