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500无副翼直升机转数高时整个机身向左偏移

楼主(2013-08-20):
亚拓500原原来是有副翼,现在改无副翼了,用的是1.2版3GX,不知道为什么么转数上来整个机身向左侧偏移

网友A:
直机有点右偏是正常的。

网友:
貌似无副都有点左偏,但不会太厉害!

网友:
不会哦,是不是十字盘不平?

网友:
现在都升级到3.1了。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你检查下十子盘,是不是十子盘推高后变得不平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速时偏的很厉害,十字盘也平

网友:
调低感度

网友:
副翼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机有点右偏是正常的。

你确定你看清LZ的问题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看清LZ的问题了么?

呵呵,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