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该下KK飞控程序,2个命令互相对换而已。成功可给酬劳

楼主(2013-08-20):
项烂尾,对不起大家!!!再次表示抱歉

无限期搁浅,新学期要来了。会有那么一天的

比如双轴

当我左右方向倾斜抓住双轴,向左斜,那么左边电机位置低,右边高。 飞控就会自我触发增加左边电机的电流。使得左边飞上去。

同理
当我水平旋转双轴,那么飞控会对双轴的两个矢量电机一前一后倾斜来自稳。

这个就是方向和副翼的自稳状态。

现在,能不能用接收机一个通道信号接入到飞控上,然后把这2种自稳信号互调?

比如当通道信号-100时候。就是如上面说的, 倾斜,飞机增加一边电机电流。选择,矢量电机方向倾斜。
当接收机通道信号是+100,双轴倾斜了,就改变矢量电机方向, 双轴选择, 改变的就是某个电机的电流!

要是成功给辛苦费。如有传授 那就更好了!

网友A:
有无KK飞控的开发板与源代码?

研究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无KK飞控的开发板与源代码?

研究一下,先。

不懂哦。 kk官网可以看下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其实把方向和 副翼的陀螺仪输入调换就好

网友B: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0767&extra=page%3D3
整简单点不更好?这个是成功案例,垂直起飞然后可以平飞,直接把这个东西作为你的机翼,感觉更靠谱,电机是固定的,通过舵面来控制,效果垂直控制效果比不电机矢量,但是一样起到控制作用,但是在固定翼模式下,各舵面还能正常工作。代码这种东西,如果你不懂,劝你还是别折腾,或者先去学字幕搞代码,隔行如隔山,这些东西,需要大量的协调和实验才能成功的,不然最终情况是写代码的不飞,飞代码的不会写,到了调试阶段,不哭死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0767&extra=page%3D3
整简单点不更好?这个是成功案例,垂直起飞然 ...

嗯 其实这个就是把板子跟着机翼的角度了。实在不行 我也用这个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