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DIY8通控飞mwc 2560

楼主(2013-08-20):
配置:550塑料玻纤机架,每个臂DIY加上450直机的练习架
xxd2212电机
ztw30A 电调
2200 3s电池
DIY控:stm32核心板(4096级ADC16通道采样率1M),垃圾游戏手柄遥杆,两个旋钮电位器,lcd5110屏幕,洞洞板两块,淘宝号称能到1800m的nrf24l01+PA发射
DIY接收机:同样的stm32核心板(>8通道PWM输出)同样的nrf2401
一大堆飞线
mega2560的mwc飞控板

网友A:
不错,,很强大,,只是又是个手机竖着拍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强大,,只是又是个手机竖着拍的,,哈哈

拍的时候就知道惨不忍睹,屌丝没人摄像边飞边控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竖着插口袋里头

网友B:
一会说STM32 ,一会又说2560 ,到底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会说STM32 ,一会又说2560 ,到底是啥。。。。

飞控板:mega2560 MWC
遥控和接收:stm32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控板:mega2560 MWC
遥控和接收:stm32

请问有没有遥控和接收的制作教程?

网友:
爆一下细节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遥控和接收的制作教程?

基本上思路就是用单片机自带模数转换器采集摇杆的位置然后用nrf24l01+PA这一类的数传模块传到另外的一块单片机上面然后接收转换成1ms-2ms高电平时间的50HZ或者100HZ 的PWM信号,输出到飞控板就可以了,制作教程的话等我完善一点会写一个,不过不同的单片机程序不一样而且这个东西主要就是写写程序。而且关键一点,洞洞板的焊接时比较需要耐心的。其实论坛上面有很多前辈做过各式各样的遥控系统的。

网友:
可以算入大神级别了~支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