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X的原配OSD不带回家指示功能啊

楼主(2013-08-20):
我看穷人OSD都带的,为什么799的OSD连这个功能都不带啊。希望XA升级一下软件把这个功能加进去很实用的。(至少可以不用麻烦失控回航了。)
还有,建议配件包里最好配个3.5MM的3通道音频插头方便模友

这是其他模友用的OSD显示

网友A:
他们是用角度显示的,180,360.

网友:
支持升级回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用角度显示的,180,360.

角度只能辨别大方向,是对头还是对尾,回家功能等于你有了导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只能辨别大方向,是对头还是对尾,回家功能等于你有了导航功能。

0-10或者350-360,,,170-190

网友B:
中间下放的角度和箭头,就是Home 回家的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下放的角度和箭头,就是Home 回家的指向。

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貌似说明书里压根没有提到回家功能

网友C(2013-10-10):
OSD不是很好,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不是很好,是不是?

还行。不好也没得选,其他的又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行。不好也没得选,其他的又不兼容。

XA飞控好用不?我准备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飞控好用不?我准备入一个

好用,基本不用调试,全部调试用遥控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基本不用调试,全部调试用遥控就搞定了

XA全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全套怎么样?

可以,就是性价比不够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用,基本不用调试,全部调试用遥控就搞定了

真的吗? 旋转感度和垂直感度怎么用遥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 旋转感度和垂直感度怎么用遥控调?

自己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329&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329&extra=page%3D1

请你看清楚我的问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