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虎30

楼主(2013-08-20):
最近油机玩上隐了,我的雷虎30,最老款的v1的,发上来让大家欣赏下,冲下油区的人气
装机中

十几年的老机,整机轴承全部更换了,各种铜套也换成轴承的,金属件抛光完毕

设备舾装中

不带熄火降落的设计,还很多设计的缺陷,但却是经典的飞机,一款曾几何时人人都想拥有的飞机

头罩贴纸,用了50级贴纸,觉得这款好看点

os发动换好三大件并磨合完毕

归位。期待多年后的翼手龙的再次腾飞。。。

谢谢观赏

ps:谁有阿宾哥飞驰系列油机。。带全包壳的那种。。想收台自虐

网友:
沙发,喜欢油机,期待你的腾飞

网友:
全机械变矩,复杂的飞机。当年馋的流口水买不起。

网友:
跷跷板哇

网友:
塑料机身够古老,有味道

网友:
开开眼界!

网友:
不带熄火降落的话,一定要用稳定的发动机,而且要调好,不然空中熄火就安逸了

网友A:
V2来顶V1, 10多年前也有过一台V1,LZ的真新啊,除了侧板 横轴不同 其他与V2一样,飞起来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来顶V1, 10多年前也有过一台V1,LZ的真新啊,除了侧板 横轴不同 其他与V2一样,飞起来也一样

LS的机机保养得很新~第三台是天子30吗,第二台是什么啊,老款洗萝卜?

楼主:
今天首飞了,感觉很灵活,比90级得贼,不敢飞大动作,怕空中熄火,怕机件老化出问题。后来围观群众多了,飞了一壶油草草收场。
照片是飞往完后拍的,很忌讳飞前拍啊

附上飞场照片,在这里飞丢过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机机保养得很新~第三台是天子30吗,第二台是什么啊,老款洗萝卜?

是很新,维护比飞得时间还多,我最早买过一台30 v1 后来又买过2台30 v2飞着玩,当中是 CENTURY RAVEN30 是ccpm 轴传动,飞行感觉与洗萝卜一样好,动力小些 OS37, 最远一台是洗萝卜 EVO50,很好的机子。现在手里只剩raven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首飞了,感觉很灵活,比90级得贼,不敢飞大动作,怕空中熄火,怕机件老化出问题。后来围观群众多了,飞 ...

飞场真好,当心水塘,我以前疯狂飞的时候,一次人陷入水塘, 差点去见上帝。
雷虎是比较灵活,建议调整DUAL RATES减少十字盘动作幅度。说明书上有,旋翼头也能调到初学者稳定一档。另外 要注意皮带脱位,与侧板摩擦。要注意尾皮带轮的定位梢脱落,磨坏尾箱。这些问题我都碰到过。
解决办法,尾管上裹几层胶带,再插入侧板锁紧。定位梢要胶住,尾轴顶端的定位螺丝也要胶住。

网友:
不容易啊,现在都TM往电逼那边跑,留下爱油机的不多啊~

网友:
请教楼主:不带熄火降落是什么意思?与现在普通的油机有什么不同?谢谢

楼主:
就一熄火尾桨就停转了,然后就是自旋炸鸡

网友B:
纠正下楼主

并不是不带熄火降落。。。

AUTO只是个动作而已,雷虎30没有大齿单向轴承,熄火后尾桨不会转而已(飞机是不会自旋的,因为没有了反扭)

但是不影响AUTO这个动作(当然只是正飞的降落动作)

因此熄火后一样也可以降落,只是尾巴方向无法控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下楼主

并不是不带熄火降落。。。

学习了。。因为从来没试过,所以自旋是自己的推测~

网友:
怎么不会自旋,又不是一熄火主旋翼一下子就停转了

网友:
皮传的好,几乎不用考虑离合器震动的问题。我原来的经商50也是皮传的,换了600N后,这个震动问题真是让人头疼

网友:
从今天开始专研油机,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强烈建议把桨换了,雷虎的木桨。。。。。另外,老款头罩配新款贴纸,还是比较好看的哦!

楼主:
已经炸了,木桨报销了

网友C:
我也还留了一架V2 30的,很多年没飞。不知道还能不能买的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还留了一架V2 30的,很多年没飞。不知道还能不能买的到配件。

v2配件大把,厂家还在生产,v1的惨点,没出配件了。

网友:
帮顶,俺也有俩雷虎50,3年前论坛里收的,价格很亲民
雷虎的工程塑料质量很好,据说不比logo的差
现在已升级成金属旋翼头了

网友:
皮传的好

网友D:
出掉吗?有意收了玩玩轻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掉吗?有意收了玩玩轻飞机

机器不出。已经修好满血复活了。楼上的头像真拉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不出。已经修好满血复活了。楼上的头像真拉风啊

飞110CC汽油农药机拍了

网友(2014-09-23):
这个机子好飞吗?

网友:
入模的第一架飞机 曲折啊

网友E(2015-09-19):
楼主用什么抛光的。我也有台V2需要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抛光的。我也有台V2需要抛光

金属抛光膏。淘宝或超市有,卫浴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抛光膏。淘宝或超市有,卫浴用的

用手还是电钻

网友:
旧貌变新颜,很好的一架“雷虎30”.我也有2两架,一架“雷虎30”,一架“雷虎50”,飞了6-7年啦,现在也有很多配件,挺好的。因此熄火后降落尾翼方向无法控制容易摔坏,建议装一个熄火降落齿,35元就行。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这种飞机一般控可以用吗?没有接触过所以不知道一般控用混控变距能不能在这个飞机上面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v2配件大把,厂家还在生产,v1的惨点,没出配件了。

配件在哪买?求PM

网友(2015-11-05):
引用 楼主:
LS的机机保养得很新~第三台是天子30吗,第二台是什么啊,老款洗萝卜?

请问雷虎30的尾管是什么尺寸的?厂家现在没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