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老鸟们,这蛋疼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0):
侧板螺丝拆不掉了,胶打太多了!用打磨机打磨了也扭不掉!大家给出个招!

楼主:
用电烙铁加热但是没那么大功率的电烙铁!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打磨机是如何处理的,一般情况用电磨加小磨片可以在螺丝头上开个槽(或者把圆头磨成扁的,好用钳子夹紧),比较容易取下螺丝。如果这种方法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辅助上加热了,一般我是双管齐下。而且这种情况只适合用烙铁,我想不出其他方法安全的加热。烙铁又不贵的,玩模型的必备工具啊。

最后一步,实在不行就只有用电磨把螺丝头完全磨掉,把连接件和侧板分离开了。至少还可以保留侧板。

网友B: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哈不行就入一台热风枪吧,也不太贵,以后好多地方都用得着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哈不行就入一台热风枪吧,也不太贵,以后好多地方都用得着

他是带侧板的,热风枪会把侧板和塑料件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带侧板的,热风枪会把侧板和塑料件烧坏的。

螺丝拧不出来肯定在金属件里面,热风枪换细嘴,只有2毫米,对准螺丝尾巴吹一会就能松动了,碳纤侧板没事,周围的塑料件也不会损坏的。我的600横轴螺丝曾经就是这么取下来的,横轴橡胶圈都没有损坏,放心吧,没问题

网友A:
我的热风枪出口巨大,最小的也有三四厘米。。。。。看来你是用的高级货啊。。。。

网友:
磨好一字口,用超大号一字螺丝刀一拧,电烙铁粘点焊锡,继续,包你搞定,

网友:
加热吧 方便 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热风枪出口巨大,最小的也有三四厘米。。。。。看来你是用的高级货啊。。。。

不是什么高级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东,风嘴可以换,200多元

网友:
用打火机,防风的那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打磨机是如何处理的,一般情况用电磨加小磨片可以在螺丝头上开个槽(或者把圆头磨成扁的,好用钳 ...

我是把螺丝磨扁了用钳子夹的,但是怎么都拆不掉!

网友:
有吹风 吹下在弄 可能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什么高级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东,风嘴可以换,200多元

价格不错,质量如何啊?可惜家里东西太多,要不考虑来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螺丝磨扁了用钳子夹的,但是怎么都拆不掉!

个人建议:先把侧板保留下来,然后用加热的办法(我是用防风打火机,点雪茄的那种),把螺丝加热到高温变色,或者看到螺丝胶出烟,就可以轻松的取下来。我这个方法取完全断头的螺丝都取了N个了。

网友:
比较麻烦

楼主:
已经搞定了,磨了以后用斜嘴钳夹出来了!

网友:
蛋疼?没关系 切了就不会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