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的配置挪到F450架子上就飞不起来啦。帮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3-08-20):
如题,电池是3S 40C 的,桨和电机都没变过,就是少了两个电机,难道就少了很多推力吗,还是本身油门就没到底

楼主:
还有感觉在手动模式下,机器的力气要大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原来的六旋翼模式没有换到四旋翼模式

网友B:
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吧,看起来又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吧,看起来又不重

是啊,就差那么一点点,把脚架拿下来就能起飞了,好像没有使出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原来的六旋翼模式没有换到四旋翼模式

已经重设过了,貌似超重,卸下脚架部分就能飞起来了,但是还是无力啊

网友:
没试过,帮顶了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
浆还是要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重设过了,貌似超重,卸下脚架部分就能飞起来了,但是还是无力啊

如果这样的负荷,,电机效率会大大下来的,,换电机或机架吧,,

网友:
超重了吧?

网友(2013-12-12):
用 550的机架炸断机臂的时候拆掉两个电机,换成四轴模式照样飞得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