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215舵机飞完后外壳好热,正常么?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模友?

楼主(2013-08-20):
都可以用烫来形容了,3个舵机飞完都很热,今天刚换上去的,新买的。是不是因为我转速开的很高,集体螺距加速值也调的很大造成舵机负荷狠大?正常么?飞得比较暴力

网友A:
215不知道,115第一次用,感觉,热,后来有了银燕的,感觉,更热,再换了powerHD的,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不知道,115第一次用,感觉,热,后来有了银燕的,感觉,更热,再换了powerHD的,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热。 ...

你是不是飞的暴力?烧过舵机没有?

网友:
无副翼的话,夏天很正常。

网友B:
亚拓35p电调 一个电下来舵机比马达热  好盈铂金40A 一个电下来 温温的  都是6V电压

除此之外的变化是3400kv 13t 换成 3500kv 14t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怕啥,坏了买新的额

网友:
温热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35p电调 一个电下来舵机比马达热  好盈铂金40A 一个电下来 温温的  都是6V电压

除此之外的变化是34 ...

。。你也是215?没烧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飞的暴力?烧过舵机没有?

只悬停。。。。偶尔简单航线。。。。。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悬停。。。。偶尔简单航线。。。。。没坏过

你们天气是不是很热,多少度

网友C:
KST系列舵机选的电机比别人大了一号,按正理说它不会发热,但KST厂家为了提高舵机的动作速度,采取了大电流的办法,使电机工作在过载的状态下,那舵机过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验证这一点,你可以换一套其它舵机工作在这台直机上,如果依然过热,那是你的直机有问题了,如果不热,那就是KST的问题了。

网友:
36度飞 我的舵机也是温的

网友D:
恭喜换装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换装新设备!

出问题了,bec供电貌似不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ST系列舵机选的电机比别人大了一号,按正理说它不会发热,但KST厂家为了提高舵机的动作速度,采取了大 ...

还有215是空心杯……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T系列舵机选的电机比别人大了一号,按正理说它不会发热,但KST厂家为了提高舵机的动作速度,采取了大 ...

恩,今天早上温度低飞了下,比昨天好点了,温热,应该是气温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出问题了,bec供电貌似不够

电压高了发热会更大 它内阻没办法改 应该是舵机本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了发热会更大 它内阻没办法改 应该是舵机本来就这样

不晓得哇,估计天太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ST系列舵机选的电机比别人大了一号,按正理说它不会发热,但KST厂家为了提高舵机的动作速度,采取了大 ...

上将这个观点很新颖,有待进一步证实,如果真是这样,那的确是有点不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5不知道,115第一次用,感觉,热,后来有了银燕的,感觉,更热,再换了powerHD的,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热。 ...

哈哈,说话太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215是空心杯……寿命?

舵机电机的寿命有两个因素(指有刷舵机),一是电机的电刷,二是电机绕组。现在的电机损坏多是电刷磨损或磨断,绕组烧损的太少了。但绕组因过流而过热,烧毁绕组的事就不奇怪了。

网友:
感度太高了,适当降低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上将这个观点很新颖,有待进一步证实,如果真是这样,那的确是有点不厚道了。

拆开舵机你就知道了,KST舵机用的是12mm的电机,这种电机是用在500电直的舵机上的,你没看见舵机的电机位置开了一个口子?是因为装不下了才开的口子。

网友:
不太正常吧,我们的215飞下来最多温温的。不过我们这边温度28度左右 。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舵机电机的寿命有两个因素(指有刷舵机),一是电机的电刷,二是电机绕组。现在的电机损坏多是电刷磨损或 ...

我玩儿有刷四旋翼的经验是,空心杯电机的滑动轴承也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网友H:
中国模型怪现状,理论派多。
4个DS215MG使用好赢铂金40A电调,是稳定的,飞下来是不应该烫手的,只是有点温热。请楼主仔细检查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玩儿有刷四旋翼的经验是,空心杯电机的滑动轴承也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滑动轴承也是一个因素,但影响舵机电机寿命的主要还是电刷,那个电刷只有两根或三根铜线,很容易磨断或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国模型怪现状,理论派多。
4个DS215MG使用好赢铂金40A电调,是稳定的,飞下来是不应该烫手的,只是有点温 ...

夏天 爆操呢

网友(2013-11-21):
我用的65MG舵机,经常烧绕组,碳刷都是好好的,绕组过流产生高热时间长了就断了。特别是炸鸡后舵机出力被堵死,最容易烧马达。
后来换了国产凯旋马达,舵机堵死就烧驱动电路,国产马达那个碳刷容易磨短和磨断,死舵和烧驱动电路很常见。
KST用的空心杯马达,一样是碳刷马达,也是存在磨损的,就看马达的寿命如何了,空心杯马达的绕组散热比铁心马达来得快,再一个KST马达壳子是金属的,
而且马达外漏,散热应不成问题。

网友:
占楼收楼主发热舵机,丢过来吧!嘿嘿!

网友:
这个还没注意到
下次感觉一下

网友:
为什么我的好像就没有热的这种感觉

网友:
我的毫无温度。。。近百余起落。。炸鸡无数

网友:
都是暴力惹的祸,换高压bec试试看,应该温度会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舵机你就知道了,KST舵机用的是12mm的电机,这种电机是用在500电机的舵机上的,你没看见舵机的电机位 ...

说的在理!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帮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