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3GX的问题,有经验的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20):
请问,1.   3GX怎样设定成非锁尾模式! 我需要他修正后,舵机不回中!

2.   如果我控上没有调感度的东西,还可以怎么调感度,我用电脑调完没有明显感觉!
3.   我只用了锁尾的舵机,可是我把行程调成两端都是120后,转向角度也只有左45度,右45度,不够用的,还可以怎样调大点? BLS256HV,已经改了数字舵机和760

先谢谢了~!

网友:
2009年注册的!还是新手??新手用这么高档的尾舵机?穷的就剩下钱了?

楼主:
一直玩车来着~911到是玩过,买了一架600,差点闹分家,一直不敢入飞机啊!!  舵机问题感觉比BLS551贵不了多少,而且又这么强大,只好2个月不吃早点了!继续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按3GX尾舵陀螺仪设定步骤走就行了。
        锁尾模式,STATUS邓绿灯就锁尾。锁尾感度应该是两部分组成,电脑的尾舵陀螺感度调整,遥控的陀螺仪感度调整。
   以JR遥控为例,控上50感度,相当于实际感度0,0-50非锁尾,50-100为锁尾。

网友:
控上怎么会没有调感度的呢,没有感度都不能叫6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3GX尾舵陀螺仪设定步骤走就行了。
        锁尾模式,STATUS邓绿灯就锁尾。锁尾感度应该是两部分组成,电 ...

行程短啊,都调到120也是太短了!

网友B:
你打尾舵后不回中,这叫锁尾模式,如果打完舵就回中,那才是非锁尾模式。3GX不懂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尾舵后不回中,这叫锁尾模式,如果打完舵就回中,那才是非锁尾模式。3GX不懂怎么设置。

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你那个舵机是760窄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