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独立供电求救?请各位神仙指点。

楼主(2013-08-20):
先看图

问题1、随便问问,看图,电流计上负极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连在一起的?(看上去好像是连在一起的)
问题2、12v稳压的打结输入那儿的正极焊接到1哪儿还是2哪儿?
问题3、如果负极是连在一起的,12v稳压的打结输入哪儿的负极是不是随便焊接那儿都可以。

网友A:
1:就是连在一起的!
2:稳压输入端焊那边都行,焊到电池哪里可以,不过电流不包括飞控用电量,焊在电调那里,包括飞控用电量!
3:负极那不就一个焊点吗,焊上就行!焊好用热缩管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是连在一起的!
2:稳压输入端焊那边都行,焊到电池哪里可以,不过电流不包括飞控用电量,焊在电调那 ...

真心谢谢前辈,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顶贴

看你的注册时间,在看看我自己的等级,我难过了

网友:
看看  凑凑热闹

楼主:
我也不知这样效果如何?商家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