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用卫星连接VBAR,求高手讲解,谢谢了,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楼主(2013-08-20):
第一,对平上了,DX8发现没有HI模式,,只有90 120 135 180  跟一个不知道什么模式是英文的,高手谁知道要用哪种模式啊,
第二,对平上了,十字盘上下跳十来二十次,就不跳了,
第三,呆了,发现那十字盘左右升降都不对的, 会,就有一个通道是对的,打其他通道都是很算了,
第四,连接VBAR的时候,设置行程跟中立点的时候,有些通道不会动,,打油门的时候几个通道一起动,5个动刀一起动这样,有些通道就不会动,
求高手指点啊,我现在晕代了,,控是DX8跟带套装一起的卫星

网友:
vbar我不知道没玩过,不过玩zyx你要选对卫星选对是用哪种控,要不然通道是乱的,对不上号。我猜你这个就是控和卫星类型没选对。好好看说明书吧,要不行挨个选项试试看,总有一个是对的。

网友:
不要用。。会间隙性失控。。。

网友A:
控选择单舵机模式也就是你说的那个英文模式
卫星要选spektrum satellite receiveer 1 or 2,比较靠下的那一个
卫星事先用spektrum接收机对好频再接vbar在设置所有其他东西之前,先确定控的摇杆动作和vbar设置软件里的通道显示一致,包括方向,中点,终点。如果通道不符,通常是卫星接收机类型选错,换一个别的试试。如果是终点和中点有偏差,通过控上的sub trim和atv调。我的经验是中点稍微有点偏差不调sub trim也可以,调了反而可能出问题。
其他的等你这一步弄对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选择单舵机模式也就是你说的那个英文模式
卫星要选spektrum satellite receiveer 1 or 2,比较靠下的那一 ...

谢谢老哥,,明天在弄了,弄了一天了,明天有什么问题在找你,,DX8的卫星接收,是DSMX  不是DSM2  真搞不明白啊

网友A:
据说,我也是听说,vbar处理dsmx速度可能不够。我现在450上和500上都是用的dsm2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我也是听说,vbar处理dsmx速度可能不够。我现在450上和500上都是用的dsm2卫星

是啊M2距离大概有多远,,,M2我也有,我用M2连上了,,你说我用M2还是MX啊  不过M2是30块一个那种

网友:
距离原装2和x是一样的。不管用2还是x,左面的天线是真天线,一定要暴露在外面,远离金属和碳板。右面的是假天线,没什么要求。
如果用x的话,单卫星估计vb能扛,双卫星就不知道了。一般450用单卫星,500及以上用双卫星。

30块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一定要看下天线的长度,必须和原装的一样长。如果是偏短一定要换掉,不然炸鸡没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