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MWC

楼主(2013-08-20):
一直用MWC飞的,GPS用的115200,也连不上海盗,这两天刷海盗把GPS波特率改为38400,海盗连上GPS,今天为试验,刷回MWC,忘了改GPS波特率了,38400也连上了地图,以为自己看错了,用UCENTER一查就是38400?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断电时间短,刚收的星还在,不管如何,MWC在GPS是38400的时候搜出地图了,神奇

网友:
恩……我的GPS模块和MWC连接也经常出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直接连不上了……

网友:
你看了MWC的代码就知道为什么了。

MWC对于串口GPS,会把每个波特率都实验一遍,用不同的波特率发送一个设定到特定波特率的命令。

所以不管你的GPS什么设置,只要接上MWC,通电。他都改成你的  GPSBAND 指定的速率。

然后用GPSBAND 指定的速率定位。

网友:
mwc可以开启自动设置串口速率..也可以不开启
你说的情况很有可能是你的gps保存参数的时候操作不对..压根没保存上而已

楼主:
我刷波特率时断电保持了10秒以上,并且在两个界面使用send,应该是保存上了如果没保存上,以前在海盗地面站里是连不上GPS的,有两位朋友说新的代码是自适应,估计是这么回事了,这样的话在海盗和MWC中改时GPS线不用来回改了,现在不知3DR在MWC下可不可以改到串口3,,可不可以用57600,原来是用115200,要是可以MWC固件代码是不是要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波特率时断电保持了10秒以上,并且在两个界面使用send,应该是保存上了如果没保存上,以前在海盗地面站 ...

3DR串口随便用那个。 只不过设置速率,既要在MWC板子上面设,也要在3DR板子上面设。

网友:
围观,没研究这么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