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新手,操作流程与安全,惨痛受伤 。

楼主(2013-08-21):
入模时间不长,但狂热度较高,搜本人贴就知道了。
但是作为新人,一直很注意安全,因为潜水看贴各位前辈都强调安全问题。
可是,居然犯了个极为低极的错误:
!!!!
在没有拔掉JJ电源的情况下,居然关掉了遥控器!!!!!!!!!!!!!!!!!!!!
后果可想而知,而且,地点是在自己书房里。
当时,调完JJ后,进行各项测试,顺利,然后拿在手里启动遥控,推动油门,检查实际飞行状态,一切完美,OK!
谁知世上就没有完美的事情,一时高兴,把JJ放到地上,就关掉遥控(没有拔掉电机连线)。
瞬间,马达开始转动;瞬间,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个极其弱智的错误(因为遥控的F/S模式还没有设置)。
只好看着大桨飞转并且开始损坏我的阅读椅(1万蚊的椅子啊),在它继续打算破坏我的书柜时,我忍不住了,(此时大桨已经破碎),猛冲上去捏住尾管。。。。。。
。。。。。。
。。。。。。
。。。。。。
左腿6处划伤,左手小指达到可以缝针的地步,血滴到地板上。。。
老婆听见异样,委托丈母娘进来查看我有无问题,还很淡定地卡住出血处说没事。。。
。。。。。。
老婆开车送我去医院,因为次日海外出差,只好与医生好说歹说不缝针治疗。。。
。。。。
最可怕的是,老婆说了一句:再也不准玩这个了!!!
我顶你个肺啊。(最后软磨硬泡,解禁,当时好紧张)

各位新手:
1、安全绝对是首先重要的。
2、牢记安全操作规范,比如起飞起检查什么?降落后如何操作?
3、要把关键流程紧记于心!!!!!!!:调机时拆除大桨或者切换到油门切断模式,开机先开遥控,关机先拔电源等等。。。
。。。。。。。。

为了小朋友们,就不上伤口图片了。F!

缠着纱布于somewhere out of mainland China...

楼主:
P.S.:已经三天没洗全身了,只能半边洗澡,怕影响伤口。。。痛苦!

网友:
失控保护跟缓启动是必须的。
慰问楼主!

网友A:
这个得看接收机,富斯的接收机关控之后油门会自动关闭,但是如果此时你不去断开电池而是再次打开控的话,油门会自动开到最大并持续大约两秒钟,然后降到0. 所以还是很危险。相比之下Spektrum AR7200BX的接收机在失控之后,无论怎么开关控,油门都是出于最低点,不会出现问题。

当然不管怎么说,正常的程序一定不能弄错,否则。。幸好LZ没有造成严重伤害,恢复一段时间就会痊愈。但一定要记住了!

网友:
应该没关系的吧,我的遥控有时候关错了,JJ就会自己停了的~~是遥控设置问题吧~~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B:
必须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P.S.:已经三天没洗全身了,只能半边洗澡,怕影响伤口。。。痛苦!

让你老婆帮你洗贝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设置失控保护!!!!!!!!!!!!!!!!!!!!!!!!!!!!!!!!!!!!!!!!!! ...

进来学习补课!安全第一啊!!!

网友:
睇来调机之前最好先设好失控保护,操作流程方面有时好难讲,就好似楼主今次咁,保重!

网友:
我用天六开关控电机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接收机,富斯的接收机关控之后油门会自动关闭,但是如果此时你不去断开电池而是再次打开控的话,油 ...

富斯的枪控就不是这样,,默认失控是在油车刹车位置,对于电车来说就是全速后退,所以到手第一件事是先设置失控保护

不管什么厂牌的控和接受,设置失控保护都是首先要弄得啊,LZ就当买个血的教训了!!!

网友:
估计这回会记一辈子。大家都记住这个教训吧!

网友:
楼主玩电直的吗?失控保护必须先设置好在连电机的。还有油门锁也是必须先设置好的。F/S设置好了,就算关控也不会有事。实验F/S的时候可以把大桨和尾桨都卸掉,然后模拟管控。我昨天还在实验4旋翼的F/S,因为上图传玩FPV看看失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总之,必须安全小心,仔细的操作。新人下次可以在调试的时候身边放个枕头,不行就拿枕头扑上去。我玩lama的时候也被打过,因为遥控器不带F/S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P.S.:已经三天没洗全身了,只能半边洗澡,怕影响伤口。。。痛苦!

让你老婆帮你洗贝+1

网友:
还好哦,我才买的机子600油动呢。如果犯下你这样的错误,后果无法想象,周围的模友都会趴在地上吧。真的是学了一课,赶紧设置保护去。想象都后怕。哦不对哦,我是油动的,没有启动器飞不起来 哈哈,,,,这点油机还是有优势的。但还是谢谢你。提醒了我。

网友:
混个分分玩

网友:
华科尔的接收默认也是0%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你老婆帮你洗贝

大哥,我在海外出差。老婆不在身边啊。

网友:
失控保护一定要

网友:
慰问楼主,早日康复!

引用楼主的总结:
各位新手:
1、安全绝对是首先重要的。
2、牢记安全操作规范,比如起飞起检查什么?降落后如何操作?
3、要把关键流程紧记于心!!!!!!!:调机时拆除大桨或者切换到油门切断模式,开机先开遥控,关机先拔电源等等。。。

补充:
(1)调机必拨电机线!
(2)试机请去户外!(老生常谈了吧?!)
(3)控的说明,接收的说明,机机的说明,看10遍先!

追加一条,就是要事先设想“如果机机失控怎么办!”
楼主你想想,如果你在室外,机机突然飞起3楼高,落向人群,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怎么……办……??!!

网友:
楼主流血的帖子发得好,对每一个玩模飞的来说都是忠告,谢谢!下次放飞或测试时安全操作是第一位的,一定切记切记!

网友:
人才···· 这下你长记性了··· ·· 有些事情啊  咱们模友都一样·· 经过了了就真的长记性了···

网友:
伤的这么厉害可以考虑推迟一下出差吧,还要到海外,国人赚点钱真苦逼。。。

网友:
慰问楼主!1
还是小心点好,免得毁容。。。

网友:
必须得注意安全

网友:
慰问楼主,早日康复。

谨记:当你失去生命后,还有一大堆人为你伤心呐

网友:
表示慰问。我用天九控+飞梦V3接收,有试过关控,450通电都是不会转桨的,当然吓了一跳,赶紧拔掉450电源。以后凡是调机都先拔掉电机线,以防万一。

网友:
可怜的lz

网友D:
只有犯了错,记忆才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犯了错,记忆才深刻!

是的哦,这下长记性了。

网友:
新手,认真学习此贴,以防伤已伤人!!!

网友:
是遥控设置问题吧

网友:
应该发到电直区的置顶帖

网友E:
做个工作读卡吧,重要步骤读卡操作

网友:
哎,让我想起来我当初调试第一次买的塞斯纳,都调试正常,也是先关了遥控器,结果突然螺旋桨开始猛转,吓了一跳,不过好在我就是想试试先关掉控会怎么样,有反应时间,一把按住了飞机,还好是固定翼,有大把的地方可以按住。后来检查控的设置,发现之前想当然的设置了失控保护,想着在天上飞的时候万一飞出控制距离可以自己盘旋而不致于坠机,结果差点栽在这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工作读卡吧,重要步骤读卡操作

这个建议好,另外,我用的14SG的控,检查了一下,控里的FS和BFS都设置好了为0。但关控,飞机仍然会启动旋翼。怎么回事呢?

网友:
节哀吧,都是450惹的祸,万恶的450,真不愧是杀人的凶器啊,呵呵,我的志扬9088就不会,不过打到手上还是蛮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在海外出差。老婆不在身边啊。

你不怕被老婆折磨

网友F:
真搞不懂这吧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组装飞机,淘宝上好固定翼一艘一大堆,重心把握不准,弄的机毁人亡不说,还把自己身体弄伤了,值得吗?

网友:
血的教训!要吸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搞不懂这吧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组装飞机,淘宝上好固定翼一艘一大堆,重心把握不准,弄的机毁人亡不说 ...

玩航模的乐趣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自己组装,还能叫玩航模吗?如果你不喜欢组装就全买RTF吧,也别修,炸一次买一台!

网友F:
不是不喜欢组装,静态的军舰模型我蛮喜欢组装的,但是组装飞机难度实在是太大,故障不容易排除,折腾人,最重要的是,稍微有点错一起飞很可能整台报废,我的时间和金钱都不允许我这样折腾,说实话我练了一个月的模拟器,到现在都没炸过机并且降落用手接我会乱说吗?

而且你们组装飞机用的配置好高啊,炸了不心疼吗?我查了一下,基本上4个电机就可以抵我一套航模的价格了

网友:
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不喜欢组装,静态的军舰模型我蛮喜欢组装的,但是组装飞机难度实在是太大,故障不容易排除,折腾人,最 ...

我不玩固定翼。你电直用手接???

网友:
没办法,这飞机很蛋疼的,降落在地上十有八九会断桨

网友:
我已经用了二十多根了

网友:
正常降落,滑行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桨的一半怎么没了?

网友:
志扬9088,这款飞机速度不快的,尤其是在降落时稍微拉下油门吊吊机,很容易用手接住的

网友:
毕竟是款二通道入门航模,桨打到手suiranhent也不会破皮,不像450

网友:
毕竟是款二通道入门航模,桨打到手虽然疼但也不会破皮,不像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玩固定翼。你电直用手接???

不是接电池,是接住飞机的机身

网友:
你这是什么飞机啊,这么猛,报报型号可否?

网友:
还桨可以破坏阅读椅,我的志扬9088桨转动时,我戴着护目镜用筷子轻轻靠近了一下,啪,桨断了

网友:
传说中的450?

网友:
那桨脆的跟纸一样

网友:
我说我自己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