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相关三叶浆

楼主(2013-08-21):
请问各位前辈大神,采用三叶、四叶浆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是腰推机,尾杆限制了螺旋桨长度,是否就要采用三叶浆?请前辈大神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
三叶浆效果不好,没有必要,单页浆+配重效率最高,一般就用双叶的。

网友A:
三叶的负载比两叶大一些,

转动时前叶转过留下气流导致后叶效率降低 所以追求效率的极端情况就是单叶加配重

多叶最常见于运输直升机

网友:
三叶浆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叶的负载比两叶大一些,

转动时前叶转过留下气流导致后叶效率降低 所以追求效率的极端情况就是单叶加 ...

讲的不对!飞行的时候,螺旋桨一边旋转一边前进,各有各的轨迹,怎么可能“前叶转过留下气流导致后叶效率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不对!飞行的时候,螺旋桨一边旋转一边前进,各有各的轨迹,怎么可能“前叶转过留下气流导致后叶效率 ...

这个应该是讲吊机啊什么什么的

我想应该是要区分下使用情况
像真、速度型的用三叶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不对!飞行的时候,螺旋桨一边旋转一边前进,各有各的轨迹,怎么可能“前叶转过留下气流导致后叶效率 ...

哦 我主要针对直升机讲的~~~

网友:
han059兄:

腰推机可配用三叶桨,用硬桨便可。

从双叶桨配对三叶桨的换算程式:
     "长度减一,螺距加一"

例如: 8x4 的双叶桨可配换 7x5 的三叶桨。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