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校准指南针最后一刻的灯显示不一样。算不算过 ...
NAZA LITE 校准指南针最后一刻的灯显示不一样。算不算过关?

楼主(2013-08-21):
拨打开关7次停留在GPS,最后校准完成闪灯不一样。
说明书介绍 垂直校准完是绿灯灭掉。但是 这部 NAZALITE 有时垂直校准完是闪1下或者2下还有3下红灯算不算过关?
有视频为证,如果算那为何和说明书不一致?我这几天经常纠结这个问题。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问题但是 不懂就得弄到明明白白》
最后绿灯完成的。
最后一刻红灯一闪的。

网友A:
二个方法都正确都校准过关了,
但是,水平校准不能放地上,因为地下楼板里面有钢精,
第二个视频是因为自检程序正好走到红 绿的位置,正好被你遇上了,
要不你再多拍几次?应该能分别拍出垂直之后,出现
1、红 红 红 绿,
2、红 红 绿 红,
3、红 绿 红 红,
4、绿 红 红 红
。。。。。。。。不同的状态。

网友B:
指南针校准要在室外飞行场地做;
红灯闪1,2,3下的意思是卫星数量,只是时间切入点不同,以绿灯与绿灯之间闪的红灯次数(一个周期)作为卫星数量,说明书中有说明;
详细步骤以及说明已经在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你了。
PS:楼上的回答很到位。

网友:
你看看这样一来好多新手学的更快了 。不是吗?说明书我看了啊。我都折腾几天了啊》(⊙_⊙?)证明咱一丝不苟好学!
这下就放心了 学习其它的了。
谢谢大疆技术 谢谢泡老师!谢谢各位新老朋友》谢谢5iMX给我这个平台,谢谢U酷-谢谢CCTV。

网友C:
多泡论坛可以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D:
之前的帖子我就给你说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跑马灯,红红红绿和绿红红红没啥区别~~~只要校准后不是红灯爆闪就是通过了的!!哎,这个纠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