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飞FPV

楼主(2013-08-21):
请问我用14SG 飞 FPV  距离要增加 用什么办法  谢谢各位啊

网友A:
2.4    2w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    2w功放

请问2W功放是433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2W功放是433吗?

不是!淘宝搜2.4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淘宝搜2.4功放

有比较靠谱的连接给我个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较靠谱的连接给我个吗啊?

我没有用过2.4的功放给你个建议。找个卖航模店里面卖的2.4然后把你想知道的都问问。多换几家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