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降落的好惊险!怀疑铂金40A配kst215bec供电不足问题!螺距油门失控

楼主(2013-08-21):
今天出问题了第一块电池就出现了螺距突然加速一下的症状,第二块电池的时候症状明显了些,到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就有点严重了,然后飞着飞着飞机突然一下往上冲,第四块电池的时候一切3d飞机就往上冲,然后赶紧切换普通模式,普通模式油门在中间的时候飞机螺旋桨就停了,赶紧把飞机往下压准备熄火降落,在接近地面时使劲拉螺距,这时飞机又猛的一下转起来,自旋着飞往高处,收了电油门,螺旋桨又停了,发现油门只有在高处有反应,中间螺旋桨会停,于是一顿一顿的自旋着把飞机拖回来,找了个接近地面的机会切熄火把它降落了下来,人都差点儿崩溃。
我记得第三块电下来发现,螺距不动了,左右打副翼和升降还有反应,就是十字盘上下不会动。重新插电后正常,然后紧接着飞第4块电,开始普通模式正常,一切3d就出

问题了

昨天才换上了kst215 和 新的t9257尾舵机,这两个舵机的速度力量都很给力,估计耗电不小。供电用的是6v 而好盈铂金的bec只有3A 难道是因为bec供电不足?但是我的三轴(龙卷风)空中又没有重新启动的嘛,糊涂了,油门是插的接收器,不由三轴控制。回家后我测试了油机,发现切3d后油门舵机和螺距反应没有问题,貌似不是遥控器失控。然后去掉450的螺旋桨和尾桨切3d测试,也没发现问题。貌似需要在马达和舵机同时承受符合才会出现问题? 换新舵机后一共飞了9块电就出现问题了,(这9块电都是爆操)知有没有相同遭遇的朋友?说下配置 控用的是天地飞九通道,三轴陀螺仪是龙卷风,斜盘kst215,尾舵t9257 铂金电调40A 3Abec 马达是花牌3980kv(非常暴力但耗电的电机

网友A:
老高说花牌3980电机功率大比较耗电,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还有把各个接头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高说花牌3980电机功率大比较耗电,看看是不是电机问题,还有把各个接头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虚焊。

电机没问题

网友:
前排广告位招租

网友B:
从现象上看80%的可能是,电调因过流而自保了。过流原因有两个,一是KST耗电过大,二是3980KV电机。估计你用的电机齿是14T的,或换11T电机齿或更换60A电调。
第二个原因是三轴陀螺仪因供电电压过低而失控,供电电压过低原因100%是KST的事了,或换舵机或换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现象上看80%的可能是,电调因过流而自保了。过流原因有两个,一是KST耗电过大,二是3980KV电机。估计 ...

老大终于来了,我的3980kv电机用的12t,非常暴力,我准备入手花牌50A电调,外加一个5.5V 6A的 bec 应该行了吧。 奇怪的是昨天飞得8块电池一切正常,是不是因为原因就出在昨天飞得太暴力,内置bec和 电调轻微损坏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终于来了,我的3980kv电机用的12t,非常暴力,我准备入手花牌50A电调,外加一个5.5V 6A的 bec 应该行 ...

查一下5.5V的UBEC是线性的还是开关型的,选线性的稳妥一些,开关型的不知道两个BEC能否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5.5V的UBEC是线性的还是开关型的,选线性的稳妥一些,开关型的不知道两个BEC能否并联。

我到时候把电调中间的红线挑了,只用6A的外置bec

网友:
铂金40低压保护默认设置(soft cut)情况是会降低功率输出,而绝不会大桨停转的。3A的BEC在450级上用也足够。600级才用6A的BEC。重点看看电调和三轴是不是有损坏吧,另外检查一下低压保护的阀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到时候把电调中间的红线挑了,只用6A的外置bec

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

好的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控,要是XG系列就省事了,有接收机电压回传,一看便知。我曾经遇到过BEC不给力的情况,起飞切3D,做几个蛙跳,控就报警了,说明电压不稳下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控,要是XG系列就省事了,有接收机电压回传,一看便知。我曾经遇到过BEC不给力的情况,起飞 ...

你当时的bec是多少安?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当时的bec是多少安?用的什么舵机

当时的一个电调忘了什么牌子了,好像是2.5A的BEC,舵机是Kst115,我是有副翼,所以不会过载,是当时那个BEC有问题,电压不稳,因为有电压监控回传及时发现了问题,没导致炸机,后来那个电调就干脆坏掉了。
对了,你应该检查一下每个舵机是不是都正常,有时候舵机有问题会吃电,也会导致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的一个电调忘了什么牌子了,好像是2.5A的BEC,舵机是Kst115,我是有副翼,所以不会过载,是当时那个B ...

ok 谢谢

网友:
好赢的BEC出问题,电压够,但安数不够,我之前有过一次,好赢40A 的,只要一加油门,舵机就乱跳,像失控的样子,害我查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