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旋翼的轴距问题

楼主(2013-08-21):
潜水若干日子了,学到了不少知识,衷心感谢论坛上的各位高手!但始终没有看到与轴距有关的知识,问题是:同是四旋翼,其轴距的确定有什么规则?450?550?600?请高手予以指导。

网友:
一般轴距越大越稳,越不灵活,越小越灵活。

网友:
轴距看心情吧..你要自己做只要不打浆不超重..大小都随意

网友:
轴距大了桨才能大. 桨大了载重才能大, 载重大了设备才能多带, 设备多了才能实现更好的FPV等效果

网友:
请楼下回答

网友:
如同楼上说的桨大了可以载更重的设备,要确保桨不互相干涉就需加大轴距,拉开桨之间的距离,而450 550 600只是轴距大概统称,比如450机架可上到1147的桨如果用1447就会打桨,550轴距因为轴距比450轴距大可装上1447桨,你也可以DIY机架485的轴距还是一样能飞,选轴距之前最好先制定出载重,几S电池,桨,电机,至于稳定性一大半飞控修正能力,另一半轴数与重量

楼主:
感受模友大家庭的温暖,对你们的回复深表感谢!请继续指点...

网友:
坛子里有个大侠说要做轴距的试验 。
然后我就一直等着。。。

网友A:
   个人认为,轴距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目的,目的决定旋翼机的性能指标,由此再定轴距。比如说,你希望载重量大的旋翼机,浆片就长,设备就多,电池就重,轴距也就长。但只是随便飞着玩,无所谓搭载设备,就可以尽可能选择小一些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轴距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目的,目的决定旋翼机的性能指标,由此再定轴距。比如说,你希望 ...

谢谢你对我的问题的指教!

网友:
轴距要考虑旋翼大小,也就是载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对我的问题的指教!

不客气,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我觉得是桨越小越稳

网友:
主要是决定你上多大的电机和桨吧,只要飞控ok,动力够,即便轴距大一些也不影响灵活性。大载机一样可以暴力飞的。

网友B:
多旋翼的轴距就是对角两电机的轴间距离。这距离的大小一般看个人的需求,一般轴距越大越平稳,因受风面积大,受风等因素的的影响相对也较大。轴距小的,因受风面积小,因而相对抗风性能更好,也相对效灵活,机动性能也更好。很多模友一般喜欢玩自制机架,对轴距也不是要求得那么严格,大概差不多就行了,性能影响还要看飞控、电机性能和桨的搭配,不知这样回答是否满意。

网友C(2013-11-12):
就是电机离电机的距离450MM , 5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机离电机的距离450MM , 550MM。。。。。。。。。。。。。

450、500、600都是多旋翼电机的距离,就是机器的大小尺寸,电机如何配就要看你要求,最好潜一下水去看看别人,在一个桨的大小要依据电机而配。。。。。。。。。

网友(2014-06-11):
...轴距 就限制了 桨的尺寸...桨是不是有个 拉力啥的...就会有负载重量 啥的啥的影响

网友:
弄个轴距330的载重5kg试试。。。弄个轴距一米一的室内空翻试试。。。。这个也能成问题?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轴距大,桨就可以大,载重可以大。
但是桨大了,抗风就不好了。

所以要看你的需求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的轴距就是对角两电机的轴间距离。这距离的大小一般看个人的需求,一般轴距越大越平稳,因受风面 ...

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轴距不是问题,关键是你的目的,目的决定旋翼机的性能指标,由此再定轴距。比如说,你希 ...

没错   就是看你预定干什么

网友:
您好请问330轴距最大桨 9055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