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13-08-21):
请教无刷
电机
的最低功率

网友A:
???神马叫最低功率? 待机的时候 电压*电流

网友B:
你是指那个状态下的最低功率?

网友C:
450机子有那些好的无刷电机可选择

网友D:
厂家一般都是提供无刷电机的KV值、适用电压、最大电流和最大功率,有些也提供空载电流,但没有最低功率。

网友E:
等高手作答,这个真心不晓得,就像一件电器,都应该都有极限参数的如最大和最小。

网友F:
多少W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