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05HZ发动机调机求助!!!

楼主(2013-08-21):
油机新手!!!主副油针1.75圈开始调,亚拓700N无副翼,3GX,COOLPOWER30%,怠速油针出厂没动。。。油门与螺距曲线0-25%-50%-75%-100%。这时候推油门,飞机没什么力,接近全油门了,飞机也才起来1米这样。。。很没力,这时候要先调主油针,还是副油针呢???

网友A:
先飞到上空来调主油针,调到高整动力不错温度不高为止,中速针是控制离地到平视高度的,如果这个阶段反应慢,就要紧一点中速针。怠速如果稳定就不需要调怠速针。如果你玩3D+定速的话,中速不需要怎么动,高速调好就行了。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油门与螺距曲线0-25%-50%-75%-100%" 这样行吗?怠速时的负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C:
我觉得是3GX的油门行程没有校准的关系。建议先校准油门行程。方法是遥控器打开,油门在最底部,然后按住3GX的SET键插接收电开机,3GX上的5个灯依次亮起后,松开SET键,这时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3GX进行记录,然后会重启。再把油门摇杆拉回最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