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改大范围可调直流电源的可能性探讨,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8-21):
一直以来非常头疼直流可调电源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直流电源倒是不少,但基本都是固定电压的开关电源之类的,虽然也有些可调电源,但是调压范围非常小,而且功率也不大

下面进入正题,据我查资料所知的,变频器是三相正选波输出,可以大范围的调节频率和输出电压的关系,那么我在这里假设一下,这个功能可以相当于一个交流调压器,可以任意设置电压频率之间的比例关系

我的设想是,利用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可调的特性,用三相整流桥加滤波电路把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整流来实现大范围的可调

但是俺点类知识相对匮乏,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如下几个疑问和这个设想的可行性

1:变频器比如输出50hz时电压220V,变频器降低电压的同时,频率也会随之降低,一般我知道的整流桥之类的都是工作在50hz的交流频率下,如果低于或者高于这个频率,整流桥是否会有问题,如有的话表现为啥情况?

2:如果整流部分可行,那么滤波部分的电容如果进行大范围调节的时候,电容被高电压充电,当调低电压的时候,是否会存在电容放电,反向击穿的问题?

3:这样干对变频器是否有何不妥?

4:交流单项电50hz的整流后直流倍率是1.414,三相电整流的话,这个倍率值是否有所不同,现在暂时没有查到关于三相电频率改变后整流的相关资料

请高手给点意见和解答一下上边的一些疑问,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很奇怪。一个简单(又便宜)的可控硅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比如说吊扇调速器、台灯调光器(有些是三极管调压,有些是直流pwm调压)。
要把你的需求讲清楚,如电压调节范围,最大电流,电压稳定性,纹波系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做法很奇怪。一个简单(又便宜)的可控硅整流电路就可以了。
比如说吊扇调速器、台灯调光器(有些是 ...

谢谢楼上回复,我的电类知识比较匮乏,不太了解可控硅整流电路的原理

我主要是想弄个能输出48V左右,电流输出能达到10~20A左右的直流输出电,来带给电动自行车驱动供电,并且能大范围的调节输出电压以适应其他的东西的需求,比如布进驱动或者110V的直流电机啥的

之前查过如果用传统的隔离式变压器,1是没法调压,另外是输出功率如果要搞大的话,成本很掉肉,手头的变频器还算多,想在这上边动动脑子

目前找到的,除了用通讯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可以输出较大的电流外但是没有比较高的电压输出,貌似没见过其他大范围的可调电源了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一般的晶闸管调压范围0-220没问题的。淘宝搜可控硅调压器0-220的大概五六十块钱。那些十块二十块的只能50-220调节

   如果是给电机供电的话那么加一个整流桥就没问题了输出脉动直流,滤波部分 因为电机本身就是个线圈可以进行滤波,考虑加一个功率补偿电容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整流后的电压倍率,晶闸管的话我只知道单相全波跟三相半波不一样的至于三相全波整流具体分析我也没学过,这个倍率是根据晶闸管的移相角计算的,移相角α+导通角θ=180度。导通角越大晶闸管通电时间越长平均电压就越高。 单相桥式晶闸管整流移相角分变为0、45、90度的时候倍率分别为0.9 /0.45/ 0/。

    你说的那个是√2倍我记得好像是再加上电容滤波才会到达这个倍数

网友B:
1、频率这个问题对于供电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是信号电路那么由于频率响应速度慢那么输出信号会滞后跟随性差 ,所以发明了超高速半导体这种东西。
     一般半导体的频率范围远远超过工频,另外即便你用变频器搞这套方案,首先变频器最高输出只有线电压380V,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值,此时的频率为50HZ,如果继续增加频率电压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下面会说明。
2、电容是否会击穿元件,只要所有元件都工作在额定电压内就不会有事,比如最高输出200V那么所有元件耐压1000V就绝对不会有事。

3、我想你应该不打算用变频器了吧。

4、楼上已经解答了

楼主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电力电子,可以考虑用PWM调压,另外指出一点变频器不可以任意设置电压频率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基频50HZ以下的时候电压随着频率按比例下降,这个比例的数值是固定的,因为满足恒磁通的要求。而在50HZ以上如果依然满足横磁通的要求那么电压就要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上升就会超过电机的最高耐压值380。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超过50HZ的时候电压是恒定的,而磁通会下降。另外我看一楼的意思好像是变频器输出电压可调,频率会跟随电压变化,实际是电压跟随频率变化,变频器是改变频率来调速的,变压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能充分利用电机铁芯的磁导率所以才让电压跟频率的比值为一近似的定值。
    如果楼主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话就显得我多此一举了,就当给别人科普了

网友:
      输出20A的变频器不便宜哦,最好的解决方案还是多绕组变压器,或者自偶调压器+变压器,安全,可靠

楼主:
俺只要低压部分,比如48伏电压下,能输出比较大的电流就够了,高电压倒是用不了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只要低压部分,比如48伏电压下,能输出比较大的电流就够了,高电压倒是用不了多大电流

48V 20A 才960W而已

网友:
易达1000瓦,48V,我刚买的,55元,小范围可以调压。

网友:
隔岸观火。

网友:
寻求最实惠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频率这个问题对于供电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是信号电路那么由于频率响应速度慢那么输出信号会滞后跟 ...

说的对,但是不全对
你找一下矢量变频器的资料看看
电压频率关系可以是直线的也可以是曲线的
电压频率曲线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动态的的

网友:
50V X 20A的直流电源+48V电动三轮控制器=0-48V直流调压器(调速器)。
二手控制器10圆一个。实用效果非常好!

网友:
TB有0-60V  20A。。可调稳压恒流电源。。。。得配一个变压器。。就是价格有点小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