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充电器选择

楼主(2013-08-21):
小飞机折腾一段时间了,电池越来越多,现在充电问题浮出来了,原配的太慢了,有什么好推荐?估计短期不上大飞机了

楼主:
坛里贴子也翻了不少,小结一下,简易冲肯定是过渡的,灵活性差,但是体积小,价格便宜,例如花排简易冲,个人diy等;独立并冲,例如a6,bc168为代表

楼主:
串冲适合大容量电池,暂时用不到,代表pl8,海波龙720等

楼主:
旁边有人用a6,屏幕显示很模糊,特别是外场,不知道bc168的屏幕如何?

楼主:
用个标准屏幕多好,或者提供一个蓝牙接口,就是标准串口也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有人用a6,屏幕显示很模糊,特别是外场,不知道bc168的屏幕如何?

把对比度调高就清楚了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379244-1-1.html

看一看我的小电池并充,现在是8块小电池,两个小时全部充好。

网友B:
只3S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3S的啊。

可以插1S,2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379244-1-1.html

看一看我的小电池并充,现在是8块小电池,两个小时 ...

你的电池全怀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全怀孕了!

没有一个怀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379244-1-1.html

看一看我的小电池并充,现在是8块小电池,两个小时 ...

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E:
我也在看充电器,我用B939的充电器充,充满也才12.5V,单个4.17V

网友F:
自制了个充电器,基本没有成本,可以并充两块儿,我也就两块儿……想多充点,加接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的差不多.

我的35c两块,25c6块,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看充电器,我用B939的充电器充,充满也才12.5V,单个4.17V

似乎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x3g.com/thread-379244-1-1.html

看一看我的小电池并充,现在是8块小电池,两个小时 ...

蓝色电池如何,我感觉一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3S的啊。

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全怀孕了!

蓝色电池好像买来就这样,感觉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了个充电器,基本没有成本,可以并充两块儿,我也就两块儿……想多充点,加接头就行

多个并冲不太好吧,现在小飞机,用独立的小充电器搞定放心一点。

楼主:
在网上买了几个TP4056,先做几个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个并冲不太好吧,现在小飞机,用独立的小充电器搞定放心一点。

独立当然好,可惜没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独立当然好,可惜没米...

TP4056价格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独立当然好,可惜没米...

不信你在某宝上搜一下,超乎你的想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电池如何,我感觉一般哦

没有用过其他的小电池,觉得还行,吊机垂直爬升,而且既便宜、重量也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2s

电池是2s的,充电器是3s插座,1s、2s、3s都可以冲。

网友G:
我觉得便宜点可以是612贵的要上206,真是比较喜欢206,总之上到300w级别。这样才能满足一段时间的欲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便宜点可以是612贵的要上206,真是比较喜欢206,总之上到300w级别。这样才能满足一段时间的欲望。

...

多谢~

网友:
还有别的电池选择吗?期待

楼主:
上次买了一组另外一个品牌的电池,下次试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