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套机电池、桨配比求解?

楼主(2013-08-21):
配置:大疆F550机架套装(30A电调 2212电机 1038桨3对)+H3-2D云台+黑狗3+大疆5.8G图传+碳纤高脚架+4S 5200 25C电池 总重2340克 问题是4S电池用1038桨效率是不错,总感觉电机下了烫手严重,咨询DJI技术,他告诉我说没问题,3S 4S电池都可以用1038桨,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与经验,便于有相关问题的魔友把潜在问题PS在萌芽状况。

网友A:
换电机(电机用950KV的) 换桨(APC1038)。 去搜蜻蜓的X650改装篇 他那个 4  轴可以挂微单,拍了很多大场合。感觉很靠谱的。  用到 6  轴的话 安全性会更高。想了解的话,去搜一下。我也在用F550 我们相互可以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
带这么多东西2212电机小了

网友B:
2212上4s,电机会很烫的!!这电机只适合3s,太烫了不保险,设备要悲剧的!!

网友C:
我也向上6旋翼了!!但是精灵这么办泥,不是有钱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电机用950KV的) 换桨(APC1038)。 去搜蜻蜓的X650改装篇 他那个 4  轴可以挂微单,拍了很多大场合。 ...

多交流 你是多大电池 多大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12上4s,电机会很烫的!!这电机只适合3s,太烫了不保险,设备要悲剧的!!

F550原厂动力。用4S配8寸桨,3S配10寸桨,问题不大。

网友D:
4s DJI1038 肯定没问题,我飞了好久。但带东西上去有没有问题就不确定了。

网友A:
多交流 你是多大电池 多大浆
4  轴 用4S5200ma  APC1038  挂微单 可以飞行12分钟。 6 轴  用4S5200ma  APC1038   挂狗2  可以飞16分钟。 姿态模式。 无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轴 用4S5200ma  APC1038  挂微单 可以飞行12分钟。 6 轴  用4S5200ma  APC1038   挂狗2  可以飞16分钟 ...

有风的时候稳吗?

网友:
有风的时候稳吗?
我飞过的6  轴。 大的抗风比较好。 小的 有点风就 飘啊飘的。 用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212上4s,电机会很烫的!!这电机只适合3s,太烫了不保险,设备要悲剧的!!

又见误人帝,原厂动力居然也被诟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4s DJI1038 肯定没问题,我飞了好久。但带东西上去有没有问题就不确定了。

同意,我的550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见误人帝,原厂动力居然也被诟病!

OK!我误人!!

网友:
原装电机挂云台后很烫手,不适合负载飞行,再说大疆电机是不能用APC桨的,要用的话要把桨扩孔,非常麻烦,而且不一定好。建议更换电机

网友F:
550机架还是有点小了,换个大点的机架,飞行也稳定。今天在4级风左右飞行不是很稳定,偏移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550机架还是有点小了,换个大点的机架,飞行也稳定。今天在4级风左右飞行不是很稳定,偏移有点大

4级风不小了,550在4级风中基本表现差强人意吧。

网友(2013-11-05):
550,让我欢喜让我忧

网友:
去搜蜻蜓的X650改装篇
蜻蜓用的AKE电机,不知口碑如何?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C:
我也向上6旋翼了!!但是精灵这么办泥,不是有钱人呀??

你打算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