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问3D前空翻,后空翻,侧钟罢,立钟罢,彩虹,刷 ...
大家好问问3D前空翻,后空翻,侧钟罢,立钟罢,彩虹,刷锅!的飞机配置!!!

楼主(2013-08-21):
大家看下面这个视频,我说这些教学都有!!!我学3D的话感觉能学会这几样就知足了,我就是想问问这几样学起来难不难,特别想学教学开始的前空翻,后空翻,比如我买飞越的450级飞机,要配什么的
舵机
,锁尾,
电机
也能做出来这些呢???我感觉飞越机还可以主要价格能接受!!!请高手啊!!!说说能做这些的配置行了!!!

网友A:
这些动作不是什么高难度动作,只是要做出来的话用一般配置都行

网友A:
当然学起来有些困难的

楼主:
V120D02S能做上面的动作吗???

网友B:
配置一般都能做到, 重要是调机和飞行能做到位。

网友C:
这些动作配置差也能做,但是要做到和视频的水平那得下几年功夫

网友D:
花时间吧

网友E:
配便宜的模拟舵机都可以,我试过
28元一个的 mg90s

网友F:
和配置没有多大关系,看你的技术!

网友G:
重在手法,以前我做不出来,我还以为是配置问题。
当我亲眼看到飞手用一台千元的有副翼450做比赛动作的时候我醒悟了。(这台有副翼,我连钟摆都不能做)
我给个推荐配置:飞越680空机 115斜盘+525尾舵 花牌50a电调 花牌6s电机 瑟福v8.。。。

网友H:
嘿嘿 Alan的功力 ,咱就是用顶级配置也要再练几年~~···

网友I:
重要的是飞行的手法和调机的技术哈~

网友J:
这个技术上要练很久了~~

网友E:
给你个顶级配置
亚拓450l 空机 凤凰50A电调 马达 天蝎星2221 ds95斜盘舵机 ds95i锁尾 三轴 mini v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