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控,求拾音器的供电方案?

楼主(2013-08-21):
为了听电机声音,买了这个拾音器。
商家介绍:FPV的话, 红,黑分别接3S的 正,负,  白色接视频发射的白线。
工作电压:DC 9-12V

如题:各位神仙用什么更简单的供电方案?

网友:
内容已阅!顶顶帖子!玩的开心一切都好!(复制粘贴内容勿回复!)

网友A:
这么巧 我刚刚搞好
最简单有效地方法 在图传线上正负极 开口 并联 然后接白色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 我刚刚搞好
最简单有效地方法 在图传线上正负极 开口 并联 然后接白色线就搞定了

我也搞好了,方法和你都一样。我是用舵机线重新接的,线这样更长了。

楼主(2013-09-22):
试验结果,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