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飞完热了 这是为啥

楼主(2013-08-21):
郎宇 2212 kv800 1047浆 好盈20a天行者点调 3s 2200
电池
起飞重量1000g左右 飞一会
电机
电调都热了 为什么呢

网友A:
热是正常的,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B:
有电流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是正常的,烫手就不正常了
在插上电池 不飞的情况下 1号 和3号电调就发热了

网友C:
发热不发烫正常,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