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实现双无刷电机双电调差速控制?

楼主(2013-08-21):
我想实现的目的:

双无刷电机双电调,通过一个遥控器能单独控制这两个无刷电机的转速。
我现在用的是dx8控。不知道是通过硬件还是遥控设置混控。

我试了下~两个无刷电机分别接两个电调,电调一个接电机通道,一个接升降通道。但是这样不行~
求大神告诉我在么才能一个遥控器分别能控制两个电机转速~

————————————————————————————————
补充说明:
我是打算做扑翼机。就像蜻蜓那样得4个翅膀的,前两个翅膀一个电机驱动,后两个翅膀一个电机驱动。通过两个电机的速度差可以实现前进,后退或者短暂的悬停。比如说想让扑翼机往前飞,后面电机转速加大,前面电机适当减小,后翅膀产生的推力大于前翅膀就往前飞。往后飞的话则是前面电机速度变快后电机速度变小。方向的话暂时打算舵面来控制。    我一直在研究扑翼机方面,最近想到了这个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就开始制作了。

想要的目标是:1.油门推杆时两个电机同时加速                    2. 升降拉杆时,1号电机减速2号电机加速。升降推杆时,1号电机加速2号电机减速。 升降摇杆中立位置时候,电机转速相同。
这是我的电子设备
: DX8控+原点  ORIGIN 高频头 RF-MFX800-X
电机: 两个ap03 kv7000无刷电机
电调 :3.5a 微型无刷电调
接收ORIGIN 微型 接收机 Mi-RX42S 2.4G 四通道 0.75克

网友A:
按说你这样接没错啊   怎么不行  是不是一个电机不转   还是都不转   要是一个不转的话 是不是升降那个不转

网友:
肯定是升降不转,升降打到最低,做油门校准,不然不能启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1个电机接油门通道,一个接一个空闲通道,空闲通道和油门做混控,2个油门就一致了,然后方向通道和这2个油门通道分别作相反的混控就行了

网友:
俯仰舵机械结构要改默认最低,弹力回中是不行的即使通过通电时手拉下来启动电调也太危险。

网友C:
楼主是想一根杆控还是两根杆控?电机只是单向转动还是正反双向转动?
可以利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实现。

网友:
油门混控,很容易,再设置个油门曲线,弄个倒曲线,就完美了.这样出来就是推油门一个转拉油门另一个转.
至于怎么混控,好好研究下遥控器。
电调信号线,一个接油门通道,另一个接跟油门混控的通道,然后两个通道混控,油门通道设置倒曲线,就会实现油门杆在底,最大一个电机,油门杆在顶,另一个最大油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1个电机接油门通道,一个接一个空闲通道,空闲通道和油门做混控,2个油门就一致了,然后方向通 ...

那如果是带着油门打方向,那有一个电调不就同时收到两个信号?那怎么办

网友:
实际上 设置一个飞翼混控 两个电调分别接12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是带着油门打方向,那有一个电调不就同时收到两个信号?那怎么办

混控的意义就是如此

网友:
混控一下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你这样接没错啊   怎么不行  是不是一个电机不转   还是都不转   要是一个不转的话 是不是升降那个不转 ...

这样连接了,只是接油门通道的电机转,升降通道的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一根杆控还是两根杆控?电机只是单向转动还是正反双向转动?
可以利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实现。

两根杆控制两个电机。只需要正传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根杆控制两个电机。只需要正传就行

是否需要差速控制来实现转向?
lz的需求不明确、不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需要差速控制来实现转向?
lz的需求不明确、不具体。

我在前面更新了我想要的描述,您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连接了,只是接油门通道的电机转,升降通道的没反应

因为升降通道的摇杆没在最底下   电调保护   不启动  防止上电池的时候 油门摇杆在中   电机启动     你吧升降通道的摇杆放在最底下的时候上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升降通道的摇杆没在最底下   电调保护   不启动  防止上电池的时候 油门摇杆在中   电机启动     你吧 ...

可以了  升降摇杆拉倒最底下时候电机启动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  升降摇杆拉倒最底下时候电机启动了~~谢谢了

不客气 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