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式负重轮改造----简单 实用 效果好

楼主(2013-08-21):
   玩过恒龙虎的模友都知道,虎负重轮行走是塑料轮里面直接用内六角螺丝进行滚动,玩久了,塑料路轮磨损,虚位变大。如果直接改金属负重轮,米贵不说,而且个人感觉有点影响操控性。最近集思广益,原来想把负重轮扩孔加铜管,但孔壁太薄,行不通。后采用了下图方法,实践效果很不错,而且较简单,故和模友分享之。工具不多,其实不需要图中的磨光机。
    配件:M3*45的半牙内六角螺丝 和内3外4的黄铜管。
   个人经验:内六角螺丝质量要买好点    铜管切成2.8CM长,里面弄点润滑油。虚位很小 ,顺畅可以想象
   如果大家觉得方法不错,那就赞个吧

网友:
很不错啊,简单实用,铜管够长,增加受力面积,大大减慢磨损速度

网友A:
还没玩过坦克,但可不可以两边扩孔,装上轴承呢!这样铜管和螺丝直接磨损,时间久了也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玩过坦克,但可不可以两边扩孔,装上轴承呢!这样铜管和螺丝直接磨损,时间久了也不好啊!

因为你没玩过坦克,更加不知道虎式的负重轮结构,扩孔的可能性为0.铜管相对是比较耐磨,田宫坦克波箱齿轮很多都是用铜的。况且负重轮转速很慢,万一铜管磨损了换铜管就是,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你没玩过坦克,更加不知道虎式的负重轮结构,扩孔的可能性为0.铜管相对是比较耐磨,田宫坦克 ...

因为是没有玩过,所以对坦克的结构不是很了解。多谢指点

网友:
不错啊!改法简单耐用。

网友B:
到时你就知道惨,m3螺丝牙太小,很快就滑牙,靠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时你就知道惨,m3螺丝牙太小,很快就滑牙,靠不住的

恒龙原配螺丝的螺纹就是M3的,玩了5年了也没滑丝,所以不存在这风险

网友C:
HL路轮轴不是3MM的,是自攻牙,硬度比一般内六角镙丝要硬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L路轮轴不是3MM的,是自攻牙,硬度比一般内六角镙丝要硬得多

我以前看到过kenken 兄给恒龙虎扩孔的照片。扩孔估计同圆度不太好把握,还有就是扩孔后塑料边缘太薄了。我观察恒龙虎的路轮轴是4MM粗的,但和摇臂链接的螺纹牙处只有3MM。我用的内六角螺丝质量较好,平滑度很高,强度也没有影响,效果很好。

网友:
没错,扩孔是必然的,不论大小,那时我用的是外径4.7MM内径4MM的铜管,路轮在机床扩孔,同心度是没问题,当然用手钻扩确存在同心度问题,至於扩孔後边缘薄了也可忽略,影响不大,这个方式改造算是简单有效

网友:
虎式的轮子太多了~~~

网友:
虎王是最多路轮9个 虎一8个

网友D:
现在是CNC时代,模型改造的思维也要于时具进噢!要玩就玩出名堂,要作就作到最好!这就是作模型应有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CNC时代,模型改造的思维也要于时具进噢!要玩就玩出名堂,要作就作到最好!这就是作模型应有的态度
...

兄弟有财,买台CNC机床 搞HL战车

网友:
新版的可能是换了m3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CNC时代,模型改造的思维也要于时具进噢!要玩就玩出名堂,要作就作到最好!这就是作模型应有的态度
...

你的态度KENKEN兄已经回答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