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 3GX 会突然下降高度

楼主(2013-08-21):
450DFC  3GX 会突然下降高度 少则0.5米多则3-5米

没个起落会出现2-4次

好好悬停这突然就下降了

网友A:
刮风了吗?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应该有的啊~~~又不是用A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风了吗?

傍晚无风 ,原来也出现过只是今天次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应该有的啊~~~又不是用APS~~·

很奇怪 就像突然把负螺距打到底一样,下降速度超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 就像突然把负螺距打到底一样,下降速度超快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接收机间接性收不到信号,然后启动了失控保护~~~

网友:
似乎只有这一种可能?

网友C:
LZ可能检查一下电池,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工作电压过低,电调保护降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检查一下电池,也有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工作电压过低,电调保护降低输出

同一块电池 ,在450出现问题后我又拿来飞固定翼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接收机间接性收不到信号,然后启动了失控保护~~~

我换个接收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块电池 ,在450出现问题后我又拿来飞固定翼是正常的

这个得看负载的情况,看实际需要的功耗。简单的方法是LZ用个BB响,设个报警电压,低电压报警。或者用一块新的电池试试,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很多老的电池容量没减少,但内阻大,一输出就狂掉电压。

网友(2013-11-24):
我也有这种情况,相同的配置。但是只在有风情况下才出现。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的电机轴磨凹槽了吗、拆开看看、应该是掉转了

网友:
  换个3轴试试!  zyx !

网友:
会不会是单向打滑了

网友:
如果是T插的话,换个插头试下,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3gx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哦。 求解。 就跟突然电机转速就降下来了 就下落 怎么提油门都起不来。我的是450L  用的7008sb接收 感觉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还可以打舵 就是没有动力了  电池刚充满的。  求高人解答下 就是简单的悬停

网友:
换esky试试,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说明该换了

网友D:
难道是舵机供电不足?

网友E:
检查一下3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