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第七通道是背锅子,调整不过来怎么办?

楼主(2013-08-21):
遥控器第七通道是背锅子,调整不过来怎么办?天七遥控器有七个通道,除了常用的四个通道外,还有三个通道,由于要使用这三个通道,才发现这三个通道中最后一个有背锅子,总是治不过来,这如何是好?将其调整为正,再次开机又变成反的!想将错就错,可舵机已经安装好了,要动就得再费大功夫,没办法,只能是在使用时记住要调整正反了!还有这个第五通道,将其做为飞控的选择开关,但现在才发现: 所谓的三波段实际上只有两波段,只能控制飞控的锁定和增稳,灯始终红灯亮完亮篮灯,如想在飞行中摆脱飞控的捆绑看来是不行了。在座的使用天七的没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自己的天七没这个背锅子?

网友:
表示不懂背锅子。。。

网友:
背锅子是炒菜用的吧

网友(2013-10-14):
天7应该可以存储设置。可能是设置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