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动力,帮忙参谋一下

楼主(2013-08-21):
现在在用朗宇V2216,上了图传OSD,摄像头之后起飞重量在2公斤左右,感觉电机运行比较吃力,比较了用原厂动力的模友的电机输出基本在60%—70%,我都在90%以上了,没有什么富余了,所以打算升级动力,基本选定TM-3110系列里的780kv (更接近原厂动力),700KV。电池打算4S和3S混用.请大伙帮我参谋一下,到底上780KV的还是700KV?桨还是用APC 1147

网友:
3110KV700不喜欢KV780,顺便说句别混用电,早晚会蛋疼

楼主:
放弃T-M了性价比太差,对比很多论坛里的主流电机,上了朗宇X4108s 600kv,恒力貌似跟好盈有兼容性问题只能放弃。朗宇2216再退役前又试了一下4S电池,起飞重量达到了2214克,5000mah ROC 30C 报警3.7v 只能悬停7分钟。可见1147桨的效率已经很低了。必须上更大的桨了。先上1238,如果留空时间不理想的话在上13*4的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安装,X4108s 配ATG 1238已经试飞成功了,5000mah 30C,3.7V报警 悬停9分钟,电机温度相当理想。下一步想再搞付13*4的桨。试试留空时间是否能在提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安装,X4108s 配ATG 1238已经试飞成功了,5000mah 30C,3.7V报警 悬停9分钟,电机温度相当理想。 ...

期待好消息

网友:
楼主的探索精神值得鼓励,夸一个!

楼主:
多谢楼上的鼓励,前几天买的ATG 1238桨无故离地瞬间射桨,幸好没打到自己,这两天在等新的APC 134E桨,临时换上了APC 1147桨在家继续测试电机稳定性。

楼主:
      今天APC 1347桨到了,商家发来的桨有明显有问题,马上联系商家到商家家里更换(发现离我家很近),又马上装机试飞,结果在家里微炸一下(零损失),仔细看了

一下就一个桨的桨尖有些磨损,话说APC硬度还是很好的。炸鸡原因是大桨夹虚紧,造成机机突然侧滑坠落。桨夹虚紧的原因是1347桨跟1147桨不一样,桨叶的扭转要比

1147大,本来固定桨叶的垫片是圆台型,之前安装1147桨圆台都是大的面在下,小的面在上,1347桨这样安装后垫片就会压倒桨根上而不是桨叶的圆柱面上,造成了虚接

触。所以就发生了,飞了一会儿就炸了。(就是大桨可以在电机轴上自转了而***头什么都是紧的)后来把垫片反过来安装,***头锁紧后再用手用力搬动桨叶,如果不动就

说明真的上紧了,马上又试飞,10分钟无任何问题。不过用了1347桨4旋翼变的有点灵活了,不知道是不是桨叶的升力增加后地效反应也增加的关系。留空时间还没来得及完全

测试。

看红圈处,就是圆台型垫片倒过来安装后的样子(此为正确安装法),正装的话会压倒两边的桨根,造成垫片与下面的圆柱是脱开的.垫片等于是压着桨根而已.飞行中会松动.导致炸机.用大尺寸桨的一定要注意!!!!!!!!

楼主:
今天测试了,ROC 5000MAH 30c 报警电压3.7V APC 1347桨,报警响时间只有8分钟竟然比ATG 1238桨留空时间短。无语了。打算在搞一套APC 1238桨,继续测试。不过1347 的确反应过于灵敏,用1147桨就稳定多了。 估计是用了大桨后等于把轴距给缩短了,各个桨叶间的边缘气流相互影响造成机体晃动比较平凡。个人觉得用大桨的话,轴距也要相应的增加。

网友:
大家用什么,你就跟着用就是了!不然只有蛋疼的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ROC 5000MAH 30c 报警电压3.7V APC 1347桨,报警响时间只有8分钟竟然比ATG 1238桨留空时间短。 ...

多大的鸡配多大的桨和电机,不是桨换大了风就大了,旋停可以久了,你咋不想想风阻也大了呢,电机运转更吃力,更费电,留空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鸡配多大的桨和电机,不是桨换大了风就大了,旋停可以久了,你咋不想想风阻也大了呢,电机运转更吃 ...

晕,我是根据电机配置的表上各桨型的效率来配置桨,13*4的桨效率最高,电机运行温度最低。但实际情况可能跟官方的数据有些出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我是根据电机配置的表上各桨型的效率来配置桨,13*4的桨效率最高,电机运行温度最低。但实际情况可能 ...

官方数据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得的,2.0的车百公里油耗7.5,人家也是实测数据,你信吗?小电机拉大桨,不费电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数据都是在特定条件下测得的,2.0的车百公里油耗7.5,人家也是实测数据,你信吗?小电机拉大桨,不费 ...

这电机还小啊,飞越的电机座差点就装不下了,我多走的点弯路没关系,至少可以给其他模友一个参考。官方的数据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总比什么参数都没有的好。

网友:
APC1238  用3508 700KV   650机架 5000的电池   如何??有人用没,我想弄下这种配置。这个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