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六旋翼T810动力电能用16号线吗

楼主(2013-08-21):
4225 390KV,准备用1447桨,6S电
动力线图方便、好焊用的16号线,感觉有点危险
各位大师可以吗?

网友A:
16#线的负载电流好像是22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没问题,810可以用16号线.

网友C:
靠近电池合并的地方用2根,分开以后一根够了。

网友D:
t810 4225电机很勉强(⊙o⊙)哦

网友E:
飞越的T810机架飞越的4114电机,干线用12#,分往电调的用18#。

网友F:
我用16号做的电池线,微热,最好1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