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节遇到鬼了,精灵直接往下掉,炸鸡事故,有视频,请各位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1):
今天下午 去飞,还在现场做了指南针校准,起飞后,到了4分钟,OSD现实电量10.8V,于是就慢慢下降,但是感觉飞机下降很快,于是又升油门,飞机没有多大反应,反而打起转来了,不听使唤,垂直下降,什么愿意,后来用电压表测电压,11.4,不知道怎么回事,我 一级电压设的10.80,线损为0.二级电压为10.50.  最开始都很平稳,也很听话,回来的时候居然抽风了,真的很害怕了,我是两块电池,飞了也就5分钟,升空之前电压为12.5V,高手请赐教,是什么原因,让它这么久摔下来了。谢谢。送上视频,在4分钟的时候,开始发病了。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还好没有掉到公路上,不然尸骨无存!!

网友:
看出来用了蓝色工坊云台啊

网友A:
手机看不到视频。问问楼主,两块电池并联的吗?是不是你感觉飞机掉得太快了然后猛打油门舵造成大舵量电压掉快了触发了2级保护,然后负载大了而你的油门不足百分之90造成飞机垂直下降。没看到视频这是我的猜测,不对之处还请包含

网友:
难道遇到耍精灵的鬼兄了么,叫你给他耍下

网友B:
LZ加无刷云台后是否调整过感度,是否在有风的天气下测试过?

精灵默认的感度是给空载的精灵的。加了云台、相机、图传等,重量上去了,默认感度不一定合适。
四旋翼飞行器下降过程震动是通病。
3分38秒下降时首次失稳,但好像LZ加油门3分55秒左右又稳住了。
4分08秒下降时再次失稳。貌似是自激震荡了: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583
顺便分享个这次去青海湖飞的经验:四旋翼前倾飞行着慢慢下降比垂直下降稳。

网友:
看见黄灯快闪。是不是失控了

网友:
我今晚也小炸了。。。。。有阵风。。。。呜呜呜呜,心疼死啦~~~~四个桨都扫了,电机怎么判断有无损伤呀~~~

网友C:
两块电池 好像还换了桨 这都是隐患啊
而且四分钟就没电了,非常不正常

网友D:
估计是电机过热引起堵转,输出不均匀最后导致炸机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你用了两块电池并联,并联线的质量一定要过关,还有要关闭电压保护!云台不错啊,机子翻跟斗还能稳住!

网友E:
樓主你這狀況貌似跟我發生過的一樣,主因有一個電機過熱,
狀況描述:會掉高度加大油門到全油門還是無效,並且會在空中往某個方向慢速自旋,
且非常難操控,因為四軸會一直往某個方向自旋需要持續補反舵才能撐住,
不過那次我是把油門降低,還是勉強飛回來了
建議還是把多軸減肥,別超重飛行,每飛一趟休息10分鐘讓電機、電調冷卻一下
精靈最大負重1200g,我想樓主因該超過很多吧!

以下為視頻1分13秒開始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加无刷云台后是否调整过感度,是否在有风的天气下测试过?

精灵默认的感度是给空载的精灵的。加了 ...

请问 在加飞狗和狗3,图传的情况下感度等参数怎么调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看不到视频。问问楼主,两块电池并联的吗?是不是你感觉飞机掉得太快了然后猛打油门舵造成大舵量电压掉 ...

有道理,谢谢分析,电池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加无刷云台后是否调整过感度,是否在有风的天气下测试过?

精灵默认的感度是给空载的精灵的。加了 ...

调整过感度的,垂直感度220,俯仰120,横滚120,操作感度110,没有在大风环境下测试,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电池 好像还换了桨 这都是隐患啊
而且四分钟就没电了,非常不正常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机过热引起堵转,输出不均匀最后导致炸机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你用了两块电池并联,并联线的 ...

如果关闭了电压保护,怎么知道没有电了,什么时候该返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你這狀況貌似跟我發生過的一樣,主因有一個電機過熱,
狀況描述:會掉高度加大油門到全油門還是無效,並 ...

分析得很有道理,谢谢这么详细的指导,我再换好保护架,再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谢谢分析,电池是并联的!

精灵3s电池并联大负载不占优势。这也正是我不赞成电压保护的原因,精灵二级保护这么多设备大负载全油门都不一定稳得住!飞到后期电压低了动力小了,重量却没减。还是飞低些试试续航时间掐着表再飞要稳当些。

网友:
装个bb响设置3.7报警。然后自己计时,一半时间飞出去,一半时间飞回来。稳当啊,这么多设备,炸了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整过感度的,垂直感度220,俯仰120,横滚120,操作感度110,没有在大风环境下测试,谢谢指导!!

感觉垂直感度高了。建议你把云台和狗拿下来,用等重的矿泉水瓶子代替,试飞时全油门上升、快速下降都不失稳的感度才可以。其它方向也是这么调,大舵量动杆后动作不滞后,快速松杆后恢复平稳不震荡才是合适的感度。另,官网对精灵的安全起飞重量有说明的:不超过一千克。

网友:
小精灵没时间玩,现在找有意人,价格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垂直感度高了。建议你把云台和狗拿下来,用等重的矿泉水瓶子代替,试飞时全油门上升、快速下降都不失 ...

确实超重了,电机受不了!

网友:
有看到了那熟悉的垃圾无牌淘宝碳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关闭了电压保护,怎么知道没有电了,什么时候该返航呢??

第一,你可以买一个几块钱的电压报警BB。第二,不买BB的话,可以用遥控上的倒计时,貌似你的是小精灵的控,那就买个几块钱的电子表,带倒数的,把时间设定好,最好提前两分钟预警,报警一响马上返航。我用的就是这两种方法。
电压保护有时候会导致推油门无反应,机子慢慢下降的。

网友:
关掉电压保护装个BB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可以买一个几块钱的电压报警BB。第二,不买BB的话,可以用遥控上的倒计时,貌似你的是小精灵的控 ...

非常感谢仁兄的提点,我马上按照你说的办法,去改进,但是我还是考虑不用两块电池了,昨天下午又飞了一会,感觉在电机的动力好像到极限一样,拼命的飞才能飞上去!而且下降的时候,又差点出现那个摇摆下降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仁兄的提点,我马上按照你说的办法,去改进,但是我还是考虑不用两块电池了,昨天下午又飞了一会 ...

并联看着很美,但是不适合小机子,因为本身小机子负载能力有限,而且电机功率比较小,扭力不大,在增加一块电池已经很吃力了,况且你还要带上摄像头、云台、发射等一些设备就更重了。电池并联比较适合大机子,我的690并联两块电池,可以有23分钟的留空时间,不过是空机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看着很美,但是不适合小机子,因为本身小机子负载能力有限,而且电机功率比较小,扭力不大,在增加一 ...

好的,我已经买了2700的电池, 等货到了再试

网友F:
电压10.8你设的二级电压保护是3.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10.8你设的二级电压保护是3.3吗?

二级电压设的1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电压设的10.50

电压太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感觉垂直感度高了。建议你把云台和狗拿下来,用等重的矿泉水瓶子代替,试飞时全油门上升、快速下降都不失 ...

安全重量1200克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全重量1200克以内!

官方网站http://www.dji.com/cn/tech-spec/phantom-spec-cn/

明确了起飞重量<1000g

网友:
10楼的老大,你太猛了!黑麻麻的,都敢飞,能找到回家的路么?

网友G:
大疆官网说起飞重量小于1000克,在说明书产品使用注意事项第四条:务必在安全起飞重量小于1200克下飞行,以免发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疆官网说起飞重量小于1000克,在说明书产品使用注意事项第四条:务必在安全起飞重量小于1200克下飞行,以 ...

谢谢,正准备减负重了!一块电池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