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小神来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21):
亚拓450PRO DFC  陀螺仪K8(5.3.4B)才买的,控XG7。旋翼头和十字盘是7075新款的,刚买的,就飞了几次。
刚才飞悬停,第一块电池悬停到报警,然后飞机降落看了看还有3.91的电压,之前油门曲线是0 65 80,螺距曲线是40 70 100,后来油门曲线设置0 25 50 75 100就又继续起飞,刚起飞不到30秒,飞机在空中晃动,吓我一下,急忙熄火降落。。。然后换了块电池,一推油飞机中联、大桨、机身就乱晃、斗的不行。。。然后把油门曲线设置回0 65 80,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测试了螺距,螺距居然无缘无故中点不是0°了,最低-12.6 中间3.几  最高6.几,然后果断调试螺距,油门0 50 100,螺距曲线0 50 100,2边中间0°,正负10°,继续试飞,还是一样斗的不行。。。。。。。   飞机昨天和前天都是飞正常悬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大小神看看!!!以下是视频:

网友A:
我的山寨机震动都没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寨机震动都没大

就是想不通啊!

网友B:
看是不是K8问题

楼主:
K8怎么看????K8是这个月刚买的,在厂家买的,飞机才飞几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K8问题

K8怎么看????K8是这个月刚买的,在厂家买的,飞机才飞几次呢!

网友C:
应该是主轴,或者主轴相关的轴承有松动,好好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主轴,或者主轴相关的轴承有松动,好好检查吧

主轴怎么会松?大桨夹里也打了螺丝胶,大桨夹不松,其他还有什么?

网友D:
看到这鸡鸡那个筛糠啊,俺都乐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鸡鸡那个筛糠啊,俺都乐得不行了

你头像说明了你心情。。。但是我头像说明了我心情。。。。

网友E:
检查三轴,主轴固定座轴承,要是这三个没问题再去检查大小桨有没有损坏,或者不平衡,接下去才是检查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三轴,主轴固定座轴承,要是这三个没问题再去检查大小桨有没有损坏,或者不平衡,接下去才是检查电子设 ...

我又想到了之前的情形,麻烦再看下我贴在,我增加了内容

网友E:
会不会是大桨夹的止推轴承坏了,检查下,总觉得是旋翼头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大桨夹的止推轴承坏了,检查下

不会吧,又没炸,不会无故自己坏啊。。。正常悬停而已,从没暴力过,而且旋翼头总成是刚买的,就悬停了几次。。。。

网友:
上次有人买亚拓套机有过刚拿到手大桨夹的轴承就碎了的 还是检查下吧,晃成这样看着都有点吓人,万一射了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又没炸,不会无故自己坏啊。。。正常悬停而已,从没暴力过,而且旋翼头总成是刚买的,就悬停了几 ...

  看看有无松动???

网友:
我的山寨都没这么离谱啊,多检查下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头像说明了你心情。。。但是我头像说明了我心情。。。。

把活动部件一件一件往下拆,再一件一件往上装,基本就能知道震动原因了

网友:
我去,这抖的也太厉害了,找问题吧,静下心来慢慢找,可用排除法~~~

目测主轴转起来不同心了,感觉哪里松动了,造成虚位过大~~~

网友F:
看看螺距,螺距没问题,就是大桨夹里的横轴,表面看横轴螺丝拧紧了,其实里面有余量,横轴两条螺丝并没有顶住轴承。反而转速提高离心力向外,桨夹处于松动状态。两桨上下摆动,形成双桨,产生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活动部件一件一件往下拆,再一件一件往上装,基本就能知道震动原因了

你就喜欢让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螺距,螺距没问题,就是大桨夹里的横轴,表面看横轴螺丝拧紧了,其实里面有余量,横轴两条螺丝并没有顶 ...

回去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喜欢让我折腾。。。。

真心吐槽一下,这不是折腾你,本来排震就是直机最大的工程,没有之一
而且排震本就是大卸八块又组装的过程

网友G:
看看主轴固定环上紧没

网友:
你把大奖下了。飞机拿手里,离最远。低油门状态看哪里不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主轴固定环上紧没

呵呵,我也是想这样提议

网友:
大桨螺丝拧太紧了?横轴胶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