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4校准罗盘的问题

楼主(2013-08-21):
按照说明书讲的,顺利进入水平校准模式,蓝亮常亮转三圈然后放下,手动模式三次2-1,说明书上说应该进入垂直模式了呀,但是我直接就紫灯亮了,进不了垂直校准模式,以前没接触过零度,望明白的兄弟们,解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将机头冲下
垂直地面时就会进入
蓝灯亮起。。。。

网友A: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第一课:零度S4线路连接与遥控器设置

第二课:零度S4装机及飞行前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第一课:零度S4线路连接与遥控器设置

非常感谢。不过里面没讲怎么校准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第一课:零度S4线路连接与遥控器设置

这个有没有CF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垂直完了要不要水平放好,在操控2—1变成紫色啊?还是在垂直阶段直接可以搬控

对,垂直完了水平放好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说明书害死人。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第一课:零度S4线路连接与遥控器设置

简洁明了,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