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庆祝下,升级动力取得很好的效果

楼主(2013-08-21):
先报下配置,XA650机架,动力恒力4225 KV390配1147碳尼桨+铂金30A电调,用两块2200的3S电串联成6S,未挂云台,机身总重1500g左右,悬停至电池3.6多报警共计20分钟,下来电池空载11.1V电压,相比较之前用2216电机用同样的桨+20A电调3S动力,悬停延长了7分钟左右的时间,自己感觉效果很好,估计以为配云台挂狗飞行时间应该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大家也可以报下自己的配置和续航时间,相互指点交流下

网友:
挂上负载的话用1238更合适

网友A:
整机这么轻,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这么轻,什么飞控?

NAZA V1飞控,没有挂云台和其他任何东西,所以轻一些

网友B:
全重2。3KG左右 飞越650 4822 390KV 12寸桨 用2200 3S 两个串联。。。9分钟。

网友C:
为什么不选4822呢?6s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选4822呢?6s不知道效果如何?

4822感觉要需要更大一些的桨,机架限制,用不了大桨,所以就选的这个了,我估算悬停时单个电机的电流才有2A左右,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重2。3KG左右 飞越650 4822 390KV 12寸桨 用2200 3S 两个串联。。。9分钟。

我感觉4822要用大一些的桨比较合适,12寸小点,13-14寸应该好一些吧

网友D:
学习了,我也想升级动力呢,不知道楼主的电机能不能用20A的电调啊?要是能用我就只换电机就好了

网友E:
桨太小了,4225配12寸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我也想升级动力呢,不知道楼主的电机能不能用20A的电调啊?要是能用我就只换电机就好了

可以用啊,不过好像没有20A支持6S的电调吧,铂金最小的都是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太小了,4225配12寸以上才行

之前考虑用1238的了,不过机架轴距小,桨太大了怕效果不好,所以就改成1147的了,桨的尺寸小但是螺距变大了,应该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考虑用1238的了,不过机架轴距小,桨太大了怕效果不好,所以就改成1147的了,桨的尺寸小但是螺距变大 ...

感觉桨小了,效率低啊~我手头也有xa650v架子。打算配2216加1047了~带狗无刷不知道十分钟能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4822要用大一些的桨比较合适,12寸小点,13-14寸应该好一些吧

是的。。。但我这边常年有风。。大桨稳定性没那么好。。手上也只有12寸的。。所以先用12寸的玩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桨小了,效率低啊~我手头也有xa650v架子。打算配2216加1047了~带狗无刷不知道十分钟能不能

如果是V2216 KV900的话就可以配1147的了,我之前就是这样配的,不怎么发热,2212的还都配1047呢何况2216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