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暴力飞行单向轴承打滑??----- 自制改装件已更新 欢迎来喷

楼主(2013-08-21):
如题。和大齿盘连接的螺丝孔才5毫米深。稍稍一用力就滑牙了。有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的?帮顶一下啊

自己改了一下  用7075铝做了一件  效果喜人  螺丝孔改为12个  六个万一滑牙 换用另外六个
新附和原厂对比图    自己做的兰盘比原厂厚3MM    需要制作工艺或图纸的 QQ:56369218 一起交流

放弃了一半的减重轮廓   加上3个M4的机米螺丝    轴承套就不会打滑了吧

加工出来之后上图

详情请传送DIY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368&extra=page%3D1

楼主:
该螺丝是m3的。螺距是0.5毫米。螺丝锁入大概7~8扣。而螺丝大径为2.9 螺丝底孔应为2.6毫米。螺丝单边受力的径向尺寸不足0.15毫米啊!6061铝。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而这款配件组要400+想请教各位是怎么解决滑牙问题的?

网友:
   我有解决的办法  可是 齿盘在飞机上 不然发个图你看看!!呵呵

楼主:
可否详细解说一下呢

楼主:
已出解决方案  出来得瑟下

网友:
如果有这种情况 我直接用AB胶把螺丝粘住。

楼主:
晕。再拆再粘?恐怕粘的都是螺丝胶啊

楼主:
嘿嘿    图片更新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个就滑牙啦

网友:
有必要这么用力拧吗?700E 换了7-8个齿盘了,木有滑过的说!

楼主:
滑牙不一定是拧的用力。螺丝外径小。或者螺丝底孔大都容易滑牙。螺丝小于2.9MM的。螺丝孔大于2.7MM的。都多注意吧。

网友A:
直是牛X的不行了,帮做一个多少钱呀!

网友:
我佩服有动手能力的大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是牛X的不行了,帮做一个多少钱呀!

多谢夸奖。需要帮忙的话加qq吧。

网友B:
不知道内部精度怎么样单向轴承套如果卡不死的话会打滑的。

网友:
特别是用牛逼电机的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内部精度怎么样单向轴承套如果卡不死的话会打滑的。

内部精度完全是按照YT原厂加工的   精度在0.02MM以内哦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我看做起来比买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