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本人兴致勃勃折腾两天,附上六旋翼配置表(更改八旋翼)

楼主(2013-08-21):
------------------------------------------------------
一下配置已经更改8旋翼 1米轴距,预计重量 6700G~6900G(电机重量在内)
想用4112 320KV +APC 1447,   官方数据最大拉力2KG,
或者400KV + APC 1447 官方最大拉力2460G       各位看观 大家觉得 这个重量 应该最大拉力配到多少合适,还是 说油门50%拉力达到多少最好 主要也是在看效率和稳定的平衡上

------------------------------------------------------
自从订购了GH3 苦逼的日子开始了, 一直纠结于用 6旋翼 OR 8旋翼 做载机
本人之前也就玩了一两次多旋翼,对电机+桨+轴距 真是一脸无辜。

以下是我这两天自己琢磨出的配置,总重约6117克;

不知具体效率 和飞行时间有多久,以下动力配置到底该如何保证安全飞行

实在不想听商家们忽悠了, 最可靠的还是模友的经验;

品牌
型号
重量(g)
数量
松下
GH3 标配
奥林巴斯
sandisk
class10 32G 533X 80M
DJI
DJI
WKM
DJI
IOSD
DJI
5.8G图传

动力部分

品牌
型号
重量(g)
数量
LLSKY
电动收放脚架
好盈
铂金30A
恒力
4830(4114) 370KV
阿古吉
6旋翼 折叠
DJI款 1555
富力
6100 25C
总重约6117克

  1555碳浆怕买不好, 另外

网友:
这么重的配置没玩过,不敢妄下结论。
低KV的电机省电效率高,但很难调整合适的感度。
因为螺旋桨转速低,需要电调更细腻的调速。
而且这么重的配置,30A的电调余量是否够需要有经验的模友回答。
我只建议LZ装机后先别挂云台和相机,先用矿泉水瓶子装水到相同重量调试。
并且在无风天和有风天都测试一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7583

尤其是下降过程,多旋翼飞行器下降过程容易自激震荡。

网友:
等砖家点评!

网友:
楼下点评

网友:
不懂,跟着学习

楼主:
求求你们 请拍砖吧, 另外求证以下  WKM  8旋翼的情况下 是不是 任意两个轴 停转 都无事?   这个我是今天才得知

网友A:
六旋翼就别用15寸桨了,翼龙的机架应该可以拉长一点轴距,上17寸桨吧,升力大得多,电机的压力也没15寸那么大。

总之能上大一寸桨的话,就别客气,16寸也会比15寸好。

给你一点提示,六旋翼机架用15寸桨,最小轴距大约是810mm,你看看翼龙那个机架是多少mm的

网友:
坐等砖家。

网友:
带这么好的云台,马达就别用恒力了吧,我用着恒力的效率还是不如tm的好~

网友:
那是肯定了 tm价格也比恒力贵啊

楼主:
诶,  已经在考虑机架是否用 某越的,八旋翼(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旋翼就别用15寸桨了,翼龙的机架应该可以拉长一点轴距,上17寸桨吧,升力大得多,电机的压力也没15寸那么 ...

大桨的优点就是效率,不过桨大抗风不好吧?稳定性似乎也是小的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桨的优点就是效率,不过桨大抗风不好吧?稳定性似乎也是小的好啊

高转速才是稳定的原因,大尺寸桨,如果桨型也是偏向高转速的,一样可以达到稳定的效果,只要电机KV值配合就行了。

网友C:
果断八旋翼吧
看 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安全第一
设备难免不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断八旋翼吧
看 发的帖子就知道了
安全第一

黄瓜兄最近 设备卖的 挺平凡,有没有啥好东东 分享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才是稳定的原因,大尺寸桨,如果桨型也是偏向高转速的,一样可以达到稳定的效果,只要电机KV值配合 ...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才是稳定的原因,大尺寸桨,如果桨型也是偏向高转速的,一样可以达到稳定的效果,只要电机KV值配合 ...

是否可以用大尺寸高速桨配高KV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用大尺寸高速桨配高KV电机?

看桨型,有些桨型本身就偏向高转速的,就算是大尺寸的也是这样,的确是可以用这类桨型配合LV稍高的电机去用。

网友E:
我惊呆了··确实都是砖家···继续围观各位砖家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惊呆了··确实都是砖家···继续围观各位砖家点评!

他人看来雾里花,高人总在旁边笑,,,哎 不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