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F18函道选择

楼主(2013-08-21):
入手航域F18,请问大家这个飞机配蓝岱的70mm金属涵道如何??

网友:
航域的MIG15我是配的蓝岱70涵道,用的是4S版本,配3300电池,起飞重量1470克,静态吹秤推力1600克,飞起来超爽,特别是声音很销魂啊,有涡喷的声浪。

网友A:
用多叶涵道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尽量的清理好进气道,稍有不畅顺推力会大打折扣,多叶的效率比5-6叶的涵道低很多,必须要有充足的进气量,排气气道最好做个导风管,避免涵道盖板会漏风,也会影响推力,如果是用5叶或6叶涵道就没这么讲究了,效率高很多

网友B:
一个字 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叶涵道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尽量的清理好进气道,稍有不畅顺推力会大打折扣,多叶的效率比5-6叶的 ...

谢谢,对于航域f18,你推荐金属还是塑料函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 重。。。

谢谢,对于航域f18,你推荐金属还是塑料函道?

网友C:
用12叶塑料涵道。

网友:
6S 2200FW 苏35电机和筒+10叶  配60A 铂金 差不多很暴力了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对于航域f18,你推荐金属还是塑料函道?

其实不会重很多啦,手上没有70塑料涵道对比不了,但是有64黑旋风和蓝岱64 10叶金属涵道,重量差别是100克,比塑料的重了30%,但是推力比黑旋风大了200多克。我的航域MIG15最早也使用过蓝岱64金属涵道,起飞重量比用70金属涵道轻了100克,使用3300电池起飞重量是1370克,装机后静态吹秤推力是1270克。

网友:
當然金屬涵道,塑料涵道在電機運轉高溫時,鎖電機的地方極易因高溫軟化而變形,一但位置偏了極易炸槳而且散熱也是金屬涵道快很多!

网友D:
技术有信心,金属涵道是必须了。老鸟都说重点飞起像真些,更好飞~技术不是很踏实,塑料涵道飞起压力小,降落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有信心,金属涵道是必须了。老鸟都说重点飞起像真些,更好飞~技术不是很踏实,塑料涵道飞起压 ...

航域F18是不是用5个舵机,其中一个反向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域F18是不是用5个舵机,其中一个反向舵机?

问卖价去,这些高级货我舍不得买。几个舵机什么的,卖家会给你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2叶塑料涵道。

请问,航域70mm f18配飞翼su34起落架可以吗?

网友:
最便宜的配法就是,塑料6叶,配FW 6S马达,,,,,高级点就是FW马达配12叶,,,再高级就是用金属了,就是重了点

网友:
上涡喷吧涡轮发动机加启动电机加ECU全套控制设备。让航模爱好者都玩得起涡喷发动机。就在终极动力,欢迎模友光临本公司。

涡喷主要性能参数:

J40
长度: 112 mm
直径: 55 mm
重量: 235 克
怠速: 98000
最高转速 :240000     使用轴承:GRW- D685  5mm*11mm*3mm
油耗 85克/每分钟
推力 1.5公斤

涡轮喷气发动机是一种涡轮发动机。特点是完全依赖燃气流产生推力。通常用作高速飞机的动力。油耗比涡轮风扇发动机高。涡喷发动机分为离心式与轴流式两种,离心式由英国人弗兰克·惠特尔爵士于1930年取得发明专利,但是直到1941年装有这种发动机的飞机才第一次上天,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轴流式诞生在德国,并且作为第一种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的动力参加了1945年末的战斗。相比起离心式涡喷发动机,轴流式具有横截面小,压缩比高的优点,当今的涡喷发动机均为轴流式。如今的涡喷发动机是一个标准的缩小精简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航域70mm f18配飞翼su34起落架可以吗?

不合适, 最好用 FW 的 F18 起落架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C:
不合适, 最好用 FW 的 F18 起落架

你的意思是航域70F18   配FW 90F18的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