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也做了个轻木小双翼 求大神指点配置

楼主(2013-08-21):
翼展30cm空机16g

网友:
还行。。。电机还没装呢。快装上

网友:
有点太重了吧...用7mm减速应该可以

网友A:
这种机型对于新手来说,基本是秒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型对于新手来说,基本是秒炸

秒炸不要紧,信心持之以恒才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秒炸不要紧,信心持之以恒才主要。

正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秒炸不要紧,信心持之以恒才主要。

只是,炸的没那么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炸的没那么必要

也是个理,哈哈。不知道轻木是否耐炸,我的比斯KT板做的小炸几次,暂时没事。

网友:
支持轻木。支持diy。求图纸

网友:
跟纸糊的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