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ention 10 第五通道,第六通道

楼主(2013-08-22):
请问下华科尔 devention 10  第五通道,和第6通道 是由那两个开关控制,谢谢

网友A:
你定义哪个开关就哪个开关吧,好像五通后都是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定义哪个开关就哪个开关吧,好像五通后都是自己定义的

那怎么定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定义呢?

输出配置中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配置中更改

找打了  谢谢  默认的应该是GEAR是5通道,MIX是6通道  这个控很强大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打了  谢谢  默认的应该是GEAR是5通道,MIX是6通道  这个控很强大  谢谢啊

刷了deviation固件你会觉得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deviation固件你会觉得更强大

为什么会更强大  怎么刷  稍微介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更强大  怎么刷  稍微介绍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传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212&extra=page%3D1

传送门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