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电机绕线后的后续处理

楼主(2013-08-22):
手里有几个断线的2212
电机
,给他改成了无刷
云台
驱动电机,可是收尾后麻烦来了:单股线很细(0.14)最后抽头要焊接排线,愁在了如何弄掉漆皮,用刀刮吧应该是刮不完全,用火烧怕化了,问一下大家自绕电机都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好像有免除漆的漆包线呢……

网友B:
确实有免刮漆的,打火机烧一下,铜线就出现了

网友C:
用砂纸打磨

网友D:
直接焊就行了,加热时间长点就能除漆了,不信的话烙铁头弄个锡球,把铜丝放进去放一会试试

网友E:
用打火机烧一下不会融化的,然后再焊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解答,我准备一一试试,学习了!

网友F:
火机烧再用砂纸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