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驱动轴这样加轴承可以吗

楼主(2013-08-22):
发兰轴承这样古定行不行,动手能力差不敢扩孔怕不同心,

第一,和最后两组路轮换了软黄

波箱罩做了改进固定

还是超乱的布线,装上后炮旋转总是不时卡转

前后堆料配重,(问了几间轮胎行都没配重铅,放弃找了)没磅也不知有多重,反正挺沉的,

网友:
法兰轴承固定的方法挺有创意

网友:
最好是在那椭圆塑料上扩孔,恰好压入轴承。

网友A:
我的把轴承卡到那孔里了,配重怎么在后边,我的m26感觉前边应该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把轴承卡到那孔里了,配重怎么在后边,我的m26感觉前边应该加配重,

请问怎样卡?矿孔?有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卡?矿孔?有图吗

用砂轮磨头在塑料外边扩孔把带边的轴承塞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