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接线

楼主(2013-08-22):
IOSDMINI到了,已经接好线,试了一下,觉得IOSDMINI发热挺厉害的,正常吗?

网友:
这个看看说明书的接口定义不就好了嘛~

网友:
很简单嘛,上面都写着呢

网友:
按照说明书的线脚说明连接就行了。接好后别忘了用热缩管。

网友:
我是這樣接的 IOSDmini 二條負極接到攝像頭、圖傳、的負極 其他就剩二條了video IN接攝像頭s端、視頻video OUT接圖傳s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