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事故/一些分析/一点思考/一系列举措

楼主(2013-08-22):
一次事故

我造的第二架飞机完工一个月了,专程趁休假从北 京带到徐州放飞。

下午两级风的样子,拉出我的大飞翼出去放放,逆风最大油门20m拉起,爬到20m高度转弯,速度达到40km/h上下左转第二个弯逆风状态拉杆,飞机突然右偏栽头,下意识左翻带拉杆动作补救无效,之后迅速坠机。

    朋友带着小孩子也一起过来玩了,开心合影,而最后结局出乎意料,小孩子也很伤心。

    几分钟后的样子

    一地都是星星点点的碎片,幸好没有伤到人。

一些分析

机头部分

1、还原事故现场,首先机头先触地。机头埋入的摄像头部位采用破坏发泡结构的发泡剂固定,这一块强度较高,撞击时与eps接触面开裂,整体炸掉后,发泡剂作为缓冲保护了摄像头无损伤;

2、紧接着压力传到下部前起落架安装板,被破坏后挤压后面轻木蒙版,造成大面积裂隙;

3、转向舵机是金属齿轮,冲击时位置较隐蔽,未受到破坏;拉杆直接挂上去的,露出来的一点采用热熔胶固定的,撞击发生后拉杆被弹飞。这个举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个舵机。

2、由于安装位置原因,图传发射器随摄像头炸开,sma头处于翼身中部与边部两个薄弱面交界处,被活生生切断。三叶天线丢失;

3、16#808 摄像头被甩出,由于是草坪未受损伤;

机身起落架位置

如上述分析,前起落架随机头端部被破坏后连安装板一起脱离机身。

后起落架撞击瞬间受到巨大切应力,带着反爪螺母拉穿固定板。破坏断面很整齐宽度和起落架基本一致。

机身正面后部

1、机身右后方一角破碎,现场多数碎片都来自这一部分。

2、分析是右侧机翼坠地后挤压主碳杆,主碳杆右侧受切应力过大开裂,机身右下部沿薄弱部位(主碳杆埋入位置受拉力与泡沫分离、两块轻木蒙皮接合处受切力)裂开,并撕裂机身一边肋片。

机翼部分

1、机翼受损伤很小,撞击发生时,机头承受了一大部分力量。

2、机翼前缘撞击受挤压,有小部分变形,造成蒙版破碎。因此,考虑前缘不用蒙版,前缘切割过程中多切深0.5cm,之后采用珍珠棉蒙这一块。

3、垂尾安装位置处都被破坏。考虑到垂尾的加工更为简单,设计时应将垂尾接合处设置为薄弱面,受力自动被破坏或者脱离机翼。

4、机翼碳杆里面悬臂梁最弱处加了一根小碳杆内套进去,因此这次事故后机翼碳杆依旧坚固。

左机翼触地时发生扭曲变形,副翼在舵机和扭曲的作用下从活页处脱落机翼,两个副翼无任何损伤。

发动机安装座

1、坠地时为全油门,记不清是否来得及刹车 电机及板从尾部脱离开来。 2820 转动有明显摩擦声音了。电机安装座被扯断。

2、后推式飞机不考虑射桨问题,建议将电机后部卡簧去掉,撞击时外转子可以受力脱离定子,利用磁场力量吸收大部分冲击力,减少对电机损伤。

3、后推式电机座不需要固定太死,可以承受重力,一般切力足够。这一部分可以考虑采用704硅胶固定,受小部分切力时可以吸收,受巨大力量时(切、拉)可以使发动机迅速脱离机

身,减少对发动机的伤害。

由于当时是左转向,而飞机是右翻滚坠地,排除转向时是螺旋问题,排除设错方向等问题检查舵机。

舵机臂与舵机是没有采用螺丝固定的,目的是炸鸡时候二者可以自行脱开,避免损伤舵机。

因此,综上,暂时下结论事故原因为向着逆风方向转向,拉杆时右侧舵机齿轮受到载荷断裂一齿,造成右边舵机未提供足够拉力升起右副翼,左副翼升起造成右翻滚,侧风吹机翼左下面,补救时左翻滚只加速了坠机。

一点思考

    安全隐患无处不在,实际上航模就是个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意识与经验中第一次出现在空中出现舵机断齿这种小事故,幸好没有伤到人。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正确操纵是关键,熟练程度亦重要,但有了这两项依旧不可掉以轻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舵机有没有可能断齿、烧坏、电机有没有可能出故障、电调有没有可能短路、

电池有没有可能击穿、自燃、遥控器有没有可能出问题,信号干扰等等等等

     虽然都是小概率时间,但是一旦发生都是无法挽回的。

     另外、而且群里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是不太专业的玩家,很多人对各种原理一知半解,而不潜心钻研,把航模的乐趣托付于上高级的设备、买商家的新设计这种想法是不好的,这一

点就不多说了。

一系列举措

一、大飞翼若要保持灵活转向,整体受力是需要考虑的,尤其是舵机这一部分,以后如果有时间在做大飞翼,一定记住舵机的选择了。

二、炸鸡与受力

原则  与其加强整体强度(例如玻璃钢等方法),不如以柔克刚。更进一步,炸鸡时,保证最小的带价换回整体的完好、

这次炸鸡经验包括以下几点,与朋友们共勉。再进一步实践中,可能会证明有更好的方法、甚至说我提出的方法是不对的,记得和大家交流一下。

1、704硅胶粘合力较小,不能粘合主要抗切面,但是可以用来固定设计出的薄弱面。(如后推式电机座)

2、飞翼头部在炸鸡中受伤概率较高,应继续保持利用发泡剂材料等,剧烈撞击时利用材料的脆的特点主动被破坏,吸收大部分冲击力,然后残余部分包裹设备弹出起到保护作用。且成本低修复容易。

3、建议多采用发泡剂作为修补、甚至粘和的工具,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发泡过程可调节,改变其强度,具体效果大家可以时间讨论。

4、机翼前缘单独蒙皮,其他部分可用轻木等,保证了强度、抗撞击能力、低重量等特点。

5、对插机翼的碳杆保护问题,碳杆造价不低,且破碎后,难以不破坏材质将其取出置换。

这一块我在想解决方案,大体思路如下:

发生事故时,整体受到的冲击力是固定的,最大的破坏效果将体现在碳杆上,因此在冲击力达到峰值之前尽可能消耗一部分能量,就能减少破坏效果。极端情况就是坠地后各大块部位主

动解体,不去硬抗冲击力。牺牲一部分易于更换的、维修的部位,确保整体结构快速修复、重组的可能性。

这首先就在模型设计上需要考虑模块化思想,事故时需要坏哪块,之后置换掉坏掉的部分。这涉及到结构的设计、设备的布局等等问题,这也是我下一部分需要研究的。

另外。。给一张制造时候的图片吧

其实心里挺难过的,做了一个月,之后每天盼着盼着盼着找机会去飞,最后因为一个小问题炸鸡了。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我现在扛不起的,看来我真的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EPO泡沫吗

网友:
哥们  同情你……

网友A:
会不会爬升太快失速。

网友:
信号干扰,或失速。

网友:
问题原因不查清楚、不解决不放过,佩服这种认真的精神。

网友:
这个很正常,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B:
楼主透露下舵机品牌型号

网友:
楼主这才有玩航模的真谛嘛   顶~

网友C:
与飞行暂时无关的设备可先不装,比如GPS,图传,摄像头等,飞机稳定后再装。歼20试飞相控雷达都不装。另外从图片比例看舵机偏小!

网友:
楼主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网友D:
这么大个飞机你还用塑料舵机,强人!!!!!

网友:
试飞 拍照 航模大忌  同情楼主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这样的贴必须定。超赞

网友:
分析得真够详细的

网友E:
通过试飞总结出那么多经验和心得体会,楼主收获不小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F:
楼主这个飞翼做过气动模拟吗?静稳定裕度多大?飞翼对重心位置很明感,如果差一点就很难飞。

网友:
好贴学习,驼机为几克的呢?

网友G:
三角飛翼幾乎沒有緩衝空間,只要炸機都是重要部位,除非一般機型,可以把機首改為容易更換的方式,這樣炸了可以快速更換,電池艙裡面放點緩衝泡棉保護,這樣是長遠之計!先在機身加上玻纖膠帶,然後機首用熱熔膠打上,要更換時用針筒將酒精注入玻纖膠帶與熱熔膠的縫隙中,就可以快速解開進行更換作業!

网友:
炸的太惨了 吸取教训 我新做的大飞翼也要首飞了 真担心会炸啊

网友H:
提几点建议: 1、炸机时泡沫机身没必要保护, 让它全毁吧,关键是电子设备要保住。2、舵机臂不用螺丝固定太冒险了,要保护舵机可以用那种受力就会自动脱开的舵角。

网友I:
这飞机有点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透露下舵机品牌型号

hs的 不过真应该上金属舵机

网友J:
学习了!感觉LZ的则重点放在了每飞必炸上。如果不炸,你设想那些薄弱环节,在正常飞行中出现异常那不是要造成人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爬升太快失速。

应该不是 控制在20m左右高度 没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飞行暂时无关的设备可先不装,比如GPS,图传,摄像头等,飞机稳定后再装。歼20试飞相控雷达都不装。另外从 ...

说的很对!这次就吃这个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个飞机你还用塑料舵机,强人!!!!!

见笑了。。我也是新手,没想到区别这么大

网友K:
楼主这种认真的态度本人很钦佩,出了事故就是要仔细分析,以后才会少炸或者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感觉LZ的则重点放在了每飞必炸上。如果不炸,你设想那些薄弱环节,在正常飞行中出现异常那不是要造 ...

恩,说的很好,这一点也要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几点建议: 1、炸机时泡沫机身没必要保护, 让它全毁吧,关键是电子设备要保住。2、舵机臂不用螺丝固定太冒 ...

感谢提供这样的细节!我回去买两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飞机有点重吧

还好 2kg多一点~

网友H:
还有一点, 如果楼主是全油门炸机, 那说明技术上还不熟练, 要考虑是否操控反应不当造成炸机的可能性. 迎风角度过大造成失速炸机是新手的常见事故. 当飞机失速时你再怎么控制舵机也没反应, 很多人就以为是遥控器或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点, 如果楼主是全油门炸机, 那说明技术上还不熟练, 要考虑是否操控反应不当造成炸机的可能性. 迎风角 ...

恩  我的操作经验很多还是模拟器上学来的~~回想现场,应该不是失速原因,现在操作转弯基本能保证高度不变了,当时飞机速度还是很快的,可惜这个弯才转不到三分之一

网友L:
逆风转弯的时候,如果风速太大,在机头转到与风向相同的角度时,会造成空速不足,飞机就失速下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试飞总结出那么多经验和心得体会,楼主收获不小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谢谢你!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飞翼做过气动模拟吗?静稳定裕度多大?飞翼对重心位置很明感,如果差一点就很难飞。

只做了重心计算,考虑到模型工艺问题,建模出来的参数和实际偏差应该很大 所有没做气动模拟  根据开始的飞行手感来看,重心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角飛翼幾乎沒有緩衝空間,只要炸機都是重要部位,除非一般機型,可以把機首改為容易更換的方式,這樣炸了可以 ...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种认真的态度本人很钦佩,出了事故就是要仔细分析,以后才会少炸或者不炸。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逆风转弯的时候,如果风速太大,在机头转到与风向相同的角度时,会造成空速不足,飞机就失速下坠了。

说的有道理,我后悔当时没有录像了 这样分析起来更有依据,过一天当时具体的情景细节就记不清楚了

网友:
小心谨慎

网友M:
LZ,你分析为:
“因为向着逆风方向转向,拉杆时右侧舵机齿轮受到载荷断裂一齿,造成右边舵机未提供足够拉力升起右副翼,左副翼升起造成右翻滚,侧风吹机翼左下面,补救时左翻滚只加速了坠机。”
按照经验可能性不大,主要是因为:
1.风力2级,风力不大;
2.舵机断一齿,会有影响,但一般能救回来;而且估计是摔机造成的断齿;

可能原因是:
1.动力不足,失速;
2.拉力线不准;“右拉、下拉”没有或没到位,尾推也是有“右拉、下拉”的;只不过也变成“推”;
3.手法问题;飞翼类飞机,如果是自制或新机首飞,舵量应该小点,试飞/适应后再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你分析为:
“因为向着逆风方向转向,拉杆时右侧舵机齿轮受到载荷断裂一齿,造成右边舵机未提供足够拉 ...

您分析的更为详细!看来我还需要再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我能说喜闻乐见吗?(⊙o⊙)?

网友:
非常好的飞机,没看楼主说为什么炸鸡呢?是那个地方错了!楼主 支持你再做一台

网友N:
飞机太飘,动力太小,基本没有抗风能力。切风必炸(切风的时候飞机机身相当于舵面,受力N大)~舵机是炸鸡的时候扫齿了。楼主过两年飞多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飞机太飘,动力太小,基本没有抗风能力。切风必炸(切风的时候飞机机身相当于舵面,受力N大)~舵机是炸鸡的 ...

动力你看得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之前按照推重比取得0.8 所以上的3s 2820 最大2kg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你看得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之前按照推重比取得0.8 所以上的3s 2820 最大2kg推力

依我说的话,有个最少要1.2,最大2~这么大的翼面,没法和大风抗衡啊

网友:
这种飞翼有时转弯如果动力不足、转弯机翼倾斜过大,比较容易出现螺旋坠机并且不容易救出,我以前做过一架翼展1.1米,如果大角度转弯也会突然出现螺旋,这就需要大油门。当出现螺旋时不要试图打舵改出,可以松开舵杆让飞翼自行恢复(飞翼重心要调好),前提是高度足够。

网友:
看来以后不要顶风飞行为好。。。。。。。

网友:
如果不是失速,那就是卡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