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具体解释下 精灵Phantom的自动返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13-08-22):
我一直是GPS飞行, 还没用过自动返航。有一次飞丢找回来 = =~恐怖的经历不堪回首。 说明书上写的有些复杂、除了GPS,遥控还是不敢动啊。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 上节课。做了个图片。附上。

GPS模式 是不是绿灯闪就已经记录了始发地?  然后我关控或者切换到 失控保护就飞回来了?对么?

网友:
花几分钟看下说明书好吗老板

网友A:
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7%E4%BF%9D%E6%8A%A4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9%E6%96%B9%E5%BC%8F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F%E6%8F%8F%E8%BF%B0请研究研究这3个网页,上面说得很清楚。在调参软件里把3段开关设置为高位gps模式,中位姿态模式,低位失控返航模式,增强失控保护设置为返航点返航。你习惯飞gps模式,失控返航过程中想要拿回控制权时一定要记得先从失控模式切换到姿态模式后再切换到gps模式,否则不能拿回控制权。不明白再发帖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Phantom_%E5%A2%9E%E5%BC%BA%E5%9E%8B%E5%A4%B1%E6%8E%A7%E ...

这个链接解释的还算清楚。

网友B:
插上电源后绿灯狂闪说明记录起飞点,之后飞出20米以上距离可使用一键返航,然后切换到一键返航(右上方按钮切换到最下面那个位置),就会返航了,返航是先有一个上升过程,之后返回,再下降到起飞点。你可以先不要飞太远试试这个功能。

网友:
GPS模式在地面上电不要动  1:等约30秒  绿灯快速连闪表示记录返航点    2:不行就左边的返航点锁定开关  连续上下拨5次  绿灯快速连闪表示记录返航点。
飞机飞出去空旷的地方把遥控器电源关掉就会自动返回返航锁定点,注意GPS信号要7个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源后绿灯狂闪说明记录起飞点,之后飞出20米以上距离可使用一键返航,然后切换到一键返航(右上方按钮 ...

其实失控返航没有什么所谓的距离限制,只有高度限制!!高于20米会直接返航到记录点上空,低于20米则会爬升至20米然后再返航到记录点上空再缓慢降落

只有返航点锁定功能才有大于10米的距离限制,该功能则没有高度限制。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就好了

网友:
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绿灯爆闪后就是记录好了,简单点就直接关控就好了

楼主:
感谢老湿们对菜鸟的爱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湿们对菜鸟的爱护。。。。。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318&extra=page%3D1我在这个帖子里有说明,我就偷懒不复制了你自己去看看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说明书讲的很明确。

网友C:
  • 先確認軟件裡面是否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

  • 接電後可手動進入反航點(起飛點記錄)方法如下:飞(行器上电30 秒后,切换IOC 开关的关闭和航向锁定3~5 次。(关闭->航向锁定->关闭为一次)
  • 自动记录方式飞行器上电后30 秒綠燈快閃表示記錄完成。
  • 試飛離開反航點20m以上,關控看看多軸是否會往上20米然後停懸,自反開始。

网友:
具体的操作比较简单:

1.起飞
2.关控

即可完成自动返航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先確認軟件裡面是否會跳到(失控保護模式)。

  • 失控返航功能没有与返航点的距离和高度的要求。只是低于20米会自动爬升到20米然后执行返航,高于20米则直接执行返航。只有返航点锁定有大于10米的距离要求,但没有高度要求我试过刚起飞就失控返航的

网友D:
    我新入的大疆精灵,参数是由蓝天的技术员给设置的。据他介绍,大疆精灵控制器左上的开关的“航向锁定”没什么用,“返航点锁定”很好用“。我试飞感觉确实返航点锁定好用,无论飞行器在那个方向和航向如何,它能让飞行器直接返回起飞点上空,条件是卫星信号良好和起飞前已记忆了起飞点位置。我请他帮我设定右上开关的失控保护模式,他怎么说精灵没有该项功能。另外他嘱咐别用关控返航的方法,万一卫星信号不好,可能失控飞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新入的大疆精灵,参数是由蓝天的技术员给设置的。据他介绍,大疆精灵控制器左上的开关的“航向锁定”没什 ...

    精灵可以失控返航的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7%E4%BF%9D%E6%8A%A4请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精灵可以失控返航的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Phantom_%E5%A2%9E%E5%BC%BA%E5%9E%8B ...

    谢谢指教!我也见资料上介绍精灵是有自动返航功能。可蓝天的那位技术员说没有(或是不好使)。我回来接电脑想自己设定,可电脑显示非要我升级,我不想升级,故没有设置成。不过对于我,有返航点锁定已够用了。我主要是摄影,每次升空大约3分钟,不飞得很远,降下来回放看看拍的怎样,再次升空。一块电池只用6分钟多一些,不想把电池用得太苦,可能对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有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我也见资料上介绍精灵是有自动返航功能。可蓝天的那位技术员说没有(或是不好使)。我回来接电 ...

    心态很好。